差分比例电路问题

楼主:
问题:
1.如图7,当反向输入端电压 小于 标准电压,运放Vout(C2 红色)与反向输入端V1(C3 蓝色) 的关系 ,V1在Vout中心处有噪声。

1.如图6,当反向输入端电压 大于 标准电压 ,运放Vout(C2 红色) 与反向输入端V1(C3 蓝色) 的关系,V1和Vout在信号上升沿都有噪声。

请问噪声产生的原因,标准电压时OK,大于或小于标准表压0.1V左右就出现上述问题,系统无负电压。

图7 Vref过小  (129.35 KB )

图6 Vref过大  (120.96 KB )

网友A(2014-05-13):
电源处理干净没?去耦电容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处理干净没?去耦电容加了吗

这个肯定处理了,现在是调节V1过大或过小,对应Vout和V1上就有规律噪声,V1调到标准值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