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阻容降压

楼主(2014-05-12):
哪位大侠能告知一下阻容降压电源中电容和输出电流的基本波形是什么样子的呢?谢谢大家!

网友A:
阻容降压里面可不止一个电容....
这种问题LZ可以自己实测或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里面可不止一个电容....
这种问题LZ可以自己实测或仿真....

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但是还有个问题,想做一个输出12-14V,270mA的电源,不知怎么做?阻容降压也是!新手莫怪!

网友B:
12-14V,270mA
这个功率已经不适合阻容了。
一般阻容 都是1W 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14V,270mA
这个功率已经不适合阻容了。
一般阻容 都是1W 以下的

好吧!但是有什么好的方案呢?电源放置的空间是极其小的!

网友B:
找国产开关电源 5V1A的方案,输出改12V 就可以了,空间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但是还有个问题,想做一个输出12-14V,270mA的电源,不知怎么做?阻容降压也是!新 ...

阻容降压,看此贴https://bbs.21ic.com/icview-216185-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但是有什么好的方案呢?电源放置的空间是极其小的!

搞个buck吧,PI的LNK系列,安森美的NCP系列,ST的viper系列都蛮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但是有什么好的方案呢?电源放置的空间是极其小的!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BUCK-BOOST,

网友D(2014-07-22):
进去是什么波形、出来是什么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