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TAG和SWD问题

楼主(2014-05-12):
哪个用的多?

网友A:
现在应该是用SWD的多吧。
反正我现在画板子,都是画的SWD,JTAG信号都不引出的。。。。。

网友B:
没统计过,不过很多以前用JTAG接口的都往SWD接口改,可以节省空间……

网友C:
能用就行.资源越来越节省

网友D:
有 swd就不用 jtag了,省时省力

网友E:
嗯。是的。。一直都在用SWD,在板子上占用的空间少。。不过看到很多人在用JTAG,毕竟有压好现成的线,直接对接到JLINK上就行,这个看你习惯了,我比较喜欢SWD,像楼上说的,省时省力

网友F(2014-06-27):
请问一下,各位使用SWD,若将脚位改成一般IO,还能再下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各位使用SWD,若将脚位改成一般IO,还能再下载吗?谢谢

不能,解决办法是:将STM32复位脚接地复位不要松开,然后点下载按钮,然后放开复位脚,就可以下载进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能,解决办法是:将STM32复位脚接地复位不要松开,然后点下载按钮,然后放开复位脚,就可以下载进去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

你可以试一下。看看到底行不行。我试了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