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新手求助

楼主(2014-05-12):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500个通信线路,不需要同时通信,一次一个依次进行就好,请问怎么扩展IO呢?
需要用什么片子扩展?

就是最简单的,用单片机依次给每个IO发一窜字符窜

网友A:
肯定要扩展端口了,通信协议呢?电平转换吗?

楼主:
我刚接触这方面,不是很懂,线路很短,应该不需要电平转换

楼主:
求大侠帮忙:'(

网友B(2014-07-08):
建议定协议吧 包含地址和校验 一组端口就够了

网友C:
考虑用总线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