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菜鸟求大神 这个装置怎样实现

楼主(2014-05-12):
一间房间内进门装一红外感应探测装置 用1至2盏9wLED灯  要达到当人进入房间时LED灯自动亮起 人离开三十分钟后灯自动熄灭
匿名
直接声控灯不就行了

网友A:
你可以用红外感应+555电路自己搭一个;
匿名
貌似法制平到里有个类似的红外风铃,你去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声控灯不就行了

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红外感应+555电路自己搭一个;

怎么做哦 我现在才大一 我只看了模电中的二极管三极管 反馈 运放 不知道要怎么搭 求电路图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法制平到里有个类似的红外风铃,你去搜吧

法制平道???  还是法制频道???   在哪哦??

网友C:
人进房间后睡觉了, 灯还常亮吗?

网友D:
1.红外电路+555定时器电路
2.红外感应+单片机
人离开30分钟后才熄灭,怎么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红外电路+555定时器电路
2.红外感应+单片机
人离开30分钟后才熄灭,怎么感觉怪怪的 ...

就是 要求做一个定时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 要求做一个定时电路

网上有软件可以计算555定时电路的,你下个软件就OK了

网友E:
用红外感应就可以 人走后可以一分钟熄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哦 我现在才大一 我只看了模电中的二极管三极管 反馈 运放 不知道要怎么搭 求电路图 大神 ...

大一就学模电了?将来肯定强人啊

网友F:
我觉得你的控制要求还是不太清楚,你用红外探测装置就是人体感应器吧?而且你是在门的入口装的,检测到人亮还好说 怎么检测到人离开?人离开30分钟才熄灭,太久了吧?如果你的控制要求明确的话用单片机应该是很容易实现,不过还是建议你先弄清楚控制要求和控制意图 这个根本

网友G:
你可以试试热释电传感器
对付人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试试热释电传感器
对付人比较好用

老师主要是为了  考验我一下 叫我做一个延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的控制要求还是不太清楚,你用红外探测装置就是人体感应器吧?而且你是在门的入口装的,检测到人亮 ...

老师主要是为了  考验我一下 叫我做一个延时电路  求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一就学模电了?将来肯定强人啊

自学啊  很恼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红外感应就可以 人走后可以一分钟熄灯

怎么弄 求图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软件可以计算555定时电路的,你下个软件就OK了

什么软件求名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主要是为了  考验我一下 叫我做一个延时电路  求图啊

这个不用求,555定时器你可以仿真,参数计算课本都给了,给你上个555电路的仿真图

网友E:
热释红外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