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5-12):
大神们,
  在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里有判断中断标志位,如下语句: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判断TIM3中断更新是否发生
   问题:既然已经调到TIM3的中断程序里了,为什么还要判断中断更新是否发生!?
   BTW:试验了一下,发现这条指令居然消耗了快1US的运行时间----怎么会消耗这么长的时间呢!!??
   多谢啊!

网友A:
定时器中断也有很多原因啊。

其它中断也一样,比如串口,不判断下,怎么知道是啥中断呢;

中断程序,改成读寄存器,会快点;

网友B:
首先那是一个库函数调用不是指令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判断中断的原因,因为定时器通道1234都复用这一个中断源.
1us不至于吧,你优化开了吗?时钟最大吗?

多谢啊。这样确实是了,但如果TIM3我就用了一种中断,那这句话应该是可以免除了。。。

网友C:
共享中断.哈哈...你用向量中断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