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30单步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4-05-12):
小弟使用CC2530开发板进行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搭建,开发板是自己设计打样的,把z-stack协议栈下载到cc2530当中的时候,进行单步调试,每次都会卡在HAL_BOARD_INIT()这个函数这,然后根本进行不下去,导致main()函数后面的一些初始化都进行不了,无法组网,求大神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好意思,刚看到。建议发帖时给上几分,会显示未结帖,比较容易看到。
注意检查编译环境的优化级别,很可能是编译的时候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将优化等级改为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看到。建议发帖时给上几分,会显示未结帖,比较容易看到。
注意检查编译环境的优化级 ...

我卡在的这个地方 好像是32.768k晶振初始化的位置
CLKCONCMD = (CLKCONCMD_32MHZ | OSC_32KHZ); /* Select 32MHz XOSC and the source for 32K clock */ \
while (CLKCONSTA != (CLKCONCMD_32MHZ | OSC_32KHZ)); /* Wait for the change to be effective */   \
SLEEPCMD |= OSC_PD;                        /* turn off 16MHz RC */
大概是这个位置

因为电路板是我自己制作的
32k晶振接的是15pf的电容
用示波器测一个管脚起振了 另外一个管脚则没有波形
我怀疑这个函数单步过不去就是这个晶振的原因
这个问题该真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