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A1000和CAN总线

楼主(2014-05-12):
(无正文)

楼主:
需要看到的业内专家,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帮顶~

THANK YOU ALL THE SAME!

网友B:
一个电路上,大多应该只会存在一个CAN总线系统,莫非你非要2个CAN总线系统?除非你节点数超过了CAN总线容量?不大可能
不知道LZ出于什么目的要用双路C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路上,大多应该只会存在一个CAN总线系统,莫非你非要2个CAN总线系统?除非你节点数超过了CAN总线容量 ...

一片sja1000有两个发端口,两个收端口。想以此为其础用一个这样的芯片去当作两路can分别去跟其他地方的两个can节点独立通信,这个想法能实现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片sja1000有两个发端口,两个收端口。想以此为其础用一个这样的芯片去当作两路can分别去跟其他地方的两 ...

可以实现,但有违总线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但有违总线精神

那就行了,我们这板子已经设计成这样了,只能这么用了!!!!!!!真心谢谢!!!!!!!!!!!!!!!

网友C(2016-03-07):
敢问楼主这个做的怎么样啊?我也遇到这个困惑了,之前没接触过CAN,现在要做这个,看SJA1000的引脚应该是两路CAN,但是搜了一下SJA1000的应用都是按照一路CAN用的。SJA1000到底是一路还是两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