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p的输入捕获问题

楼主(2014-05-1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这片ic输入捕获怎么搞都不进中断,操作寄存器和库函数都不进中断
我的初始化代码是这样的
TIM1_PSCRH =  0;
TIM1_PSCRL =  15;

TIM1_CCER1 = 0X00;    //禁止捕捉
TIM1_CCMR1 = 0X01;    //IC1映射在TI1FP1上  不分频、滤波
TIM1_CCER1 = 0X02;    //下降沿捕捉
TIM1_SR2   = 0X00;    //清中断标志
TIM1_CCER1|= 0X03;    //使能捕获
TIM1_IER   = 0X02;    //使能捕获中断
TIM1_CR1  |=  0x01;   //使能计数器
不知道是不是没配置对,但是用官方的库,也进不了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侠指点!!!!

网友A:
明天我把我的程序发你

楼主:
446351032@qq.com非常感谢

网友A:
已发,请查收。只发了初始化程序

楼主:
貌似还是不进中断呢。。。

网友A:
我的程序是一个产品中用的,使用没任何问题

楼主:
你用的是stm8s103f3p这个片子么,在用pwm时居然TIME2_CH3这个通道没有反应,其他两个通道都正常!

楼主:
之前的捕获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程序是一个产品中用的,使用没任何问题

你用的什么型号呢

楼主:
问题找到了,选了一个复用功能,糗大了。。。

网友A:
忘了在哪见到的一句话:在调试STM8时,如果某个问题一直搞不定,就要看下复用功能打开了没有。

网友B(2014-06-17):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选了一个复用功能,糗大了。。。

你好,我现在也是用STM8S103F3P的TIM1_CH1的输入捕获来做红外解码的,进不了输入捕获中断函数,初始化代码为:

    void Driver_Time10msON(void)
        {
                        CLK_PCKENR1 |= 0x80;                            //开TIM1时钟
                        TIM1_EGR = 0x01;                                                   //允许产生更新事件
                        TIM1_PSCRH = 0x00;                                         //2M时钟 设定计数时钟的分频,计数周期为1us
                        //TIM1_PSCRL = 0x0f;
      TIM1_PSCRL = 0x01;         //计数器的时钟频率(fCK_CNT)等于fCK_PSC/( PSCR[15:0]+1)。
                        //初始化计数器值,设定自动重载寄存器值
                        /*TIM1_ARRH = 0x04;         TIM1_ARRL = 0xe2; TIM1_CNTRH = 0x04; TIM1_CNTRL = 0xe2;*/
                        TIM1_ARRH = 0x27;
                        TIM1_ARRL = 0x10;
                        TIM1_CNTRH = 0x27;
                        TIM1_CNTRL = 0x10;
                        TIM1_CR1 = 0x01;         //使能计数器
                        TIM1_IER = 0x01;                 //允许更新中断
        }

void Driver_capture_riseON(void)
{

        TIM1_IER&=0xfd;    //0 :disable 捕获中断
        TIM1_CCMR1|=0x01;  //位1:0 CC1S[1:0]01: CC1 channel is configured as input, IC1 is mapped on TI1FP1
        TIM1_CCMR1&=0x0f; //位7:4

        //TIM1_CCMR1|=0x30; //位7:4 IC1F[3:0]:输入捕获1滤波器,0x11只有连续采样到8个相同的TI1信号,信号才为有效(采样频率为fMASTER)。
        TIM1_CCER1&=0xfd;    //bit1 cc1p :0  rise或高电平  1 down 或低电平
        TIM1_CCMR1&=0xf3;          //捕获发生在每一个有效的电平转换时刻,因此预分频器被禁止(写TIM1_CCMR1寄存器的IC1PS=00)
        // 位3:2  IC1PSC[1:0]:输入/捕获1预分频器 00:无预分频器,捕获输入口上检测到的每一个边沿都触发一次捕获;
        TIM1_CCER1|=0x01;  //This bit0 determines if a capture of the counter value can be made in the input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1 (TIM1_CCR1) or not.  //0: Capture disabled  //1: Capture enabled

    TIM1_SR1&=0xfd;       // 清CC1IF标志位                        位1CC1IF:捕获/比较1中断标记
                TIM1_SR2=0;
   TIM1_IER|=0x02;   //bit1  1:enable  0 :disable 捕获中断

}

中断向量表的配置如下:        {0x82, Driver_Time_Interrupt}, /* irq11 */
                                        {0x82, Driver_Time_capture_Interrupt}, /* irq12 */

看到你的帖子已经解决了这个输入捕获的问题,能帮我看下吗,最好能提供你这么初始化的代码给我,不胜感激,我的872968469@qq.com

网友C(2014-09-09):
亲 能把红外解码的代码给我发一份吗?870954551@qq.com

网友D(2014-12-05):
亲,能把输入捕获的代码发给我一份吗564245859@qq.com,感激不尽

网友E(2015-03-17):
引用 网友A:
已发,请查收。只发了初始化程序

您好  可以给我一份吗 qq0121ww@163.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选了一个复用功能,糗大了。。。

90%问题是粗心.

网友G:
您好  可以给我一份吗 450173151@qq.com  :)

网友G:
楼主  您有没时间帮我看下个程序  关于TIME1 捕捉的     跪求指导

网友(2015-05-21):
STM8S的复用功能怎么打开啊  比如103的TIM2_CH2  这个不是直接用就可以吗

网友H: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在写捕获PWM波形上升沿的时候感觉捕捉不到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I:
复用功能的设置应该用户手册里有,

网友:
参考 楼主的程序 我用TIM2的通道1和2都捕获不成功 不知道怎么找问题    TIM2的通道2好像直接可以用  复用功能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J: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像这种捕获问题我以前倒是经常会碰到

网友K(2016-04-11):
引用 网友A:
明天我把我的程序发你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使用的是STM8S003 定时器2捕获比较中断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