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反汇编

楼主(2014-05-12):
小弟想知道CCS反汇编窗口中一行代码执行的时间,请问是一个dsp时钟周期吗??????????????

网友A:
不一定,要查汇编指令手册。

网友B:
绝大多数都是的,除了一些比如跳转,延迟跳转可能多周期。

网友C:
嗯 一般都是一个机器周期 你可以用ccs的clock功能查看啊  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  晚上给你发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一般都是一个机器周期 你可以用ccs的clock功能查看啊  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  晚上给你发说明 ...

版主,我确实不知道,你给大家共享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大多数都是的,除了一些比如跳转,延迟跳转可能多周期。

这样的话,直接计数延迟时间还不够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查汇编指令手册。

是要查看具体所用DSP芯片的汇编指令手册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确实不知道,你给大家共享一个吧!!!!!!!!!

网友B:
指令数少的话,手工数一下,对照指令手册就算出来了。
指令数多的话,搞个定时器,计算一下定时器的差值,然后换算成时间,基本都是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令数少的话,手工数一下,对照指令手册就算出来了。
指令数多的话,搞个定时器,计算一下定时器的差值, ...

决定用你提供的两种方法和版主提供的方法都试一下,比较一下精度。真心感谢!!!!!!!!!11

网友C:
用CCS计算指令周期数是绝对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