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电机做的二轮平衡车求助!!!

楼主(2014-05-12):
有朋友用步进电机做过平衡车么?谁可以说说怎么把PID的输出量和脉冲联系到一起的,该用PID这个输出量怎么控制脉冲呢???求各路大虾米的帮助。

楼主:
没有大虾来帮帮小弟么。。。。。。

网友A:
平衡车是靠轮子的转动力矩来平衡的,一般的直流电机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可以通过改变脉冲宽度来调节输出功率从而控制转矩。但是步进电机我认为不太适合做这种控制,因为它是通过脉冲频率控制转速。

网友B:
我们那时候有做的是把步进电机放在支点上控制平衡的,用直流电机做动力轮的。

网友C(2014-07-04):
用步进电机做的话是不是步进电机需要加减速机,我也想做一个玩玩。有资料吗分享一下,我的邮箱是:1500177305@qq.com

网友D(2017-03-21):
你对PID调节熟悉 吗

网友E:
步进电机不适合做这个产品,因为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不大,容易产生丢步现象,且驱动力比较小。我认为使用普通的300W驱动电机就够了,如果使用步进电机300W的功率,要多大的电机才行啊?没有300W以上的,基本就没有多大的驱动能力,且是站人上去,上斜坡呢?车骑人?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们那时候有做的是把步进电机放在支点上控制平衡的,用直流电机做动力轮的。 ...

请问能不能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给我,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产品,车子一直倒下起不来。,我的邮箱是362506417@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