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测电路器件选取

楼主(2014-05-12):
想达到检测峰值的效果,参考了经典的峰值检测电路,电路图如下:

做板时,电容用的22u的钽电容,二极管为1N4148,三极管S8050,采集的峰值不够准确,可能是下面几个问题:
1.电容选取不当
别人都推荐用聚苯乙烯电容,我就换做0.15u的聚苯乙烯电容,据说它的漏电流极其小,试了才知道,不加输入信号,三极管截止时,电容上的电压很快的就往下降,还不如我以前用 的钽电容,大失所望。是选取的容量小了么?这种电容大容量的基本买不到,淘宝上再比其大的就是0.39u这样吧,再大的话就跟砖头一样了,没法用。
2.S8050的选取不当
查了很多很多三级管的截止漏电流,S8050的Iceo算是比较小的,有大神用过漏电流更小的么?
3.1N4148
4148存在死区电压,可能会对峰值采样有影响,其正向导通电压比较大,最大可能为1v,正考虑选用肖特基二极管(比较低的导通电压)1N5819
有没有能提出宝贵意见供参考的?谢谢。

网友A:
建议改用比较器。

网友B:
最关键的峰值采样频率却不说。

网友B:
D1楼主打算用萧特基?说明楼主并没有搞清楚峰值检波和保持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楼主打算用萧特基?说明楼主并没有搞清楚峰值检波和保持是怎么回事。

望指教!!新手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望指教!!新手一个

先看看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峰值采样频率却不说。

频率非常低,1到3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非常低,1到3HZ

最低1Hz,那么必须保证在一个周期即1s内电容放电不超过你所要求的误差,例如1%。
显然,漏电越小越好,越能够保证够大的时间常数。
漏电之处,有后级U1C的同相输入端输入电流,放电管Q1的集电极-发射极电流,U1D反相输入端输入电流,D1反向电流,C5漏电流,电路板漏电流。
因要求时间常数大,需要选择电容器。电容器C5在这么大时间常数情况下,用电解电容未必合适。
萧特基二极管漏电流远比高速二极管1N4148大,故不适用。其管压降并不影响峰值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1Hz,那么必须保证在一个周期即1s内电容放电不超过你所要求的误差,例如1%。
显然,漏电越小越好,越 ...

说的很全面,我用的不是电解电容,是钽电容。没试过电解电容,说是它的漏电流非常大,据说陶瓷电容的漏电流要比钽电容的小,我也试过,还不如钽电容。仔细查了下,5819的缺点确实是漏电流比较大,不适合用。管压降肯定会有影响的,但是在运放的作用下,影响非常非常小,其实基本可以忽略。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用信号源模拟传感器的信号输入,经过滤波放大到U1D的12端,用示波器观察12端的波形,并用数字万用表观察Vgas的电压,稳定时,示波器上的波形Vmax会比万用表的差近0.02v,这个还太大。我现在感觉这个电路就达不到我想要的精度,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用比较器。

如何用比较器实现峰值采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全面,我用的不是电解电容,是钽电容。没试过电解电容,说是它的漏电流非常大,据说陶瓷电容的漏电 ...

1、重复一次:二极管的管压降没有影响,因为有运放。二极管管压降的影响,还不如运放失调影响大。
2、钽电容也是电解电容。
3、建议C5使用有机薄膜电容。
4、“用示波器观察12端的波形”,示波器显示最大值的精度并不很高。

此电路确实精度不是很高,而且频率低时电容体积相当大。
如果你对单片机等等熟悉,可以用高速AD对输入信号采样,数字方法选出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重复一次:二极管的管压降没有影响,因为有运放。二极管管压降的影响,还不如运放失调影响大。
2、钽 ...

谢谢细心讲解,学习了。你说的有机薄膜电容,我用的聚苯乙烯电容就是这个类型的,买的是NIS日精聚苯乙烯薄膜电容0.15uf,输入加信号,稳定后,撤去输入信号,电压急剧的就降下来了。是选的容量小了吗?还是我买的电容类型有问题?淘宝上比这大的可以用的还有0.39u,增大个几倍我感觉不会有多好的效果,再比这大的就不好用了,体积太大。还有一种类型的是聚丙烯电容,这种电容比较大的也就在2u左右,这么不停的网上买,邮费伤不起啊。

网友A:
   工作频率很低,不必用比较器。电容选取我不懂,附件给一个电路供参考。假如采用微分电路控制一个开关代替Q管,峰值幅度保持更好,如附件下方的波形图。器件不多,你可先仿真测试。

网友C:
用芯片也是个办法。比如AD637那种均方根检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芯片也是个办法。比如AD637那种均方根检测用的。

嗯,明天去电子城,找10u这样的薄膜电容换上试试,还是不想动电路额,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频率很低,不必用比较器。电容选取我不懂,附件给一个电路供参考。假如采用微分电路控制一个开关代 ...

没仿真,不是很明白电路的工作原理,这个电路跟上面的差不多吧,只是你这个当经过峰值的下一刻,运放输出为负,PNP三极管直接导通了,不是放电了么?怎么能保持峰值呢?

一楼的电路中Q1的基极要接到哪里?你仔细想想。没有Q的放电,电路就不是峰值保持,而成了峰峰值保持。

网友D:
用FPGA处理,就不需要有这么大的电容了

网友E:
key是接哪里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key是接哪里的啊?

  Key应该接能够控制Q在每一个半波都导通一下放电的地方,C的电位才能保持新的峰值。一楼电路是正半波保持,负半周PNP放电。
  假如NPN管,我认为用微分电路,当负电平上0轴,正脉冲控制Q短暂放电后C充电。
  全波保持,则微分的负脉冲也要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key是接哪里的啊?

单片机的IO口,使电容放电,为下次峰值采样做准备

网友A:
我对蛋骗**一窍不通,所以只能用模电分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对蛋骗**一窍不通,所以只能用模电分析。

人家lz现在的疑问是怎么保持电容电压,提高峰值采集精度。你的建议不是太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