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的地址开始为什么下载不进去?

楼主(2014-05-12):
请教一下朋友们: 为什么flash的这个起始地址只能从0x08000000开始?从别的地址开始为什么下载不进去?

网友A:
看mcu的存储结构,flash存储区,系统存储区等已经固定了,你看stm32的用户手册,前面50页会有提到。

网友B:
这是定死的.就像你买了一套房子...你随便去一个小区就能进吗?

网友C:
下载进去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上电后运行的第一条指令的地址肯定存储在0x08000004(启动模式=主闪存存储器),结果你那个地方没写东西,当然就乱了。

网友D:
因为stm32 flash的其实地址就是那个,这是规定的,datasheet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