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灯不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12):
j-link灯不亮,是怎么回事?昨天还好好的,这已经是第二个j-link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这是我修复j-link,我按照步骤来的,为什么Write Flash按钮不使能呢?

网友A:
按照操作步骤多试几次

网友B:
固件丢失,按网上的方法出新更新一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刷固件就可以了。。http://hi.baidu.com/hexi1985/item/63e562111ab5dd0fb88a1a56

看样大家都知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样大家都知道啊....

额。。我还得多跟各位版主好好学习。。和你们相比差太多了。。

网友D:
参观学习莅临指导

网友E:
网上有jlinkV8 修复软件自己去找嘛.

楼主:
出现这种界面,接下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