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烧录都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每次烧录都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求指导,

网友A(2014-05-13):
提示故障,通讯超时。
硬件接触不良,或设置错误等

我猜的,没用过这个

网友B:
提示操作超时,这个应该主要是网络不稳定造成的吧?!

网友C(2014-07-04):
STC的问题怎么来这里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的问题怎么来这里问了?

可能是一个通用工具,ST和STC都支持。

网友C:
恩,那应该是那种所谓的万能烧录器吧?

网友E:
硬件接触不良,直接影响上网速度,通迅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