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传浮点型数据

楼主(2014-05-12):
我想用DMA传输浮点数据但是总是传输不了啊
volatile Uint16 DMABuf1[BUF_SIZE];
volatile Uint16 *DMADest;
volatile Uint16 *DMASource;
改成
volatile float DMABuf1[BUF_SIZE];
volatile Uint16 *DMADest;
volatile Uint16 *DMASource;
之后
DMADest = &DMABuf1[0];
DMASource = &AdcMirror.ADCRESULT0;
DMACH1AddrConfig(DMADest,DMASource);
这儿总是报错
说是a value of type "volatile float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volatile Uint16 *
我知道是指针类型有问题 但是如果想用DMA传浮点型数据的话该怎么改啊?
是不是哪儿还要设置啊

网友A:
浮点数据 是个 32 位的数据. 当然不能传给 16 位的数据.
DMA 系统并不关心所传的数据是整数还是浮点 (但必须是准确的位数).
所以即使当成 Uint32 传输也是可以的 (后面仍然按浮点数处理就是了).

网友B(2014-07-10):
从编译角度来说,使用强制转换即可,代码修改如下:
DMADest = (volatile Uint16 *)(&DMABuf1[0]);
或者写成如下代码也行。
DMADest = (volatile Uint16 *)DMABuf1;

网友C:
一般情况下,这种传参函数,我们习惯设置为void *,减少编译器的错误导致的强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