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控制电路程序

楼主(2014-05-12):
用proteus做了一个电梯控制显示电路,主要元器件是52单片机和8x8led点阵,目前仅能使动态显示楼层数,先逐渐增加到最大,然后逐渐减小到一,还装了机械开关,期望能通过开关来控制楼层数的显示,目前没什么思路,参考书上只有程序,读不懂,求教思路?

楼主:
这是我的仿真电路图

电梯控制电路仿真图

电梯控制电路仿真图

网友A:
首先把功能逻辑关系弄清楚. 每一个信号的作用和触发条件. 再定思路

网友B:
流程畫出來應該就清楚了

网友C(2014-11-12):
有硬件,加上原理图,楼主这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