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供电问题

楼主(2014-05-13):
选的是2812推荐的供电芯片TPS767D318
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在Texas Instruments里面选择的是TI Power Mgt Voltage Regulator库加载
但是这个库里面的部分原件前面显示的是石楚这个字然后不能加载
看了一些**说要改成英文系统重新打开然后加载但是没有效果
刚刚去altium的官网上重新下载了TI的库,放进路径里面还是不行、
ps:路径上没有中文字符
求问这个该怎么办啊
还是说给2812供电的这个芯片不在这个库里头我找错了?

网友A(2014-06-19):
将在TI网站上下载的器件文档.bxl导入并转换格式,同时选定想要那种封装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