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外部RTC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4-05-13):
早就知道STM系列RTC晶振有问题, 采购晶振一直注意用6PF的,以前一直用STM32基本没出过问题。
这次要用STM8L,因为用到RTC和LCD断码驱动,这两路必须同时用32768的晶振,内部38K并且误差大 没办法给RTC做时钟计时用。

问题出来了,用内部38K晶振可以完美工作 稳定性很好, 但是用外部LSE晶振的时候,经常不起振 ,换了好几种晶振3*8 2*6的都是6PF的,还用STM8LDISCOVERY上的32768 4脚晶振也拆下来连同负载电容。还是不稳定, 用示波器测试 振荡幅度很小,并且还有低频的干扰,手一摸晶振脚就停振了 。

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我只用LSE给RTC做时钟不启动LCD的时候基本都能起振,但是用一启动LCD控制器,立马停振。
如果用内部LSI时钟做RTC完全没任何问题,非常稳定,但是就等于把RTC废了还得再加外部RTC。 并且用内部LSI时钟的时候 晶振引脚PC6会输出60HZ左右的方波 就是LCD控制器的刷新频率。

哪位大神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希望帮下忙。 第一次用STM8L,摸不清它的脾气。。用的是STM8LR8T6.谢谢,程序基本不会有问题就是那官方例程做了,管教掩码改成自己板子的对应管脚。

网友A:
电容最好用NPO的,再在晶振2端并一个1M电阻看看,晶振外壳接地。

注意布线,电容值本来就小,布不好误差更大了;

网友A:
你用STM8LDISCOVERY的板子,有没有测试过,不起振的概率是多少?

楼主:
NP0的肯定了 6.8甚至DISCOVERY上的自带电容都拆下来了。 电阻1M 2M都加了试过。 概率说不上  就是不起用LCD控制器差不多都能起振 起振LCD就基本不起振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我都不想说什么了。。。。。
一分价钱一份货。

楼主:
用32768的晶振还得让挨着的两条腿腿废了。。。  你这是有多不靠谱。 打开LCD驱动,晶振脚都能输出LCD的60HZ信号。由于PC4和PC7都是断码屏的驱动脚S16 S17 只要一开LCD驱动 32768就嗝屁。。。

后面还写上 没有解决办法:@

早知道还是老实用430了 基本没什么小毛病。功能稳定性还比这屌丝强太多了 内部基准什么的 应有尽有 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网友B:
公司有意向STM8L052C6。
请ST的技术支持,有没有32.768khz的BUG?

网友C(2014-08-01):
有没有可能是6PF晶振问题。。。。

网友D:
楼主真是够倒霉的,撞枪口上了

网友E(2015-12-09):
我的一个晚上也快十来秒,不知道楼主解决了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一个晚上也快十来秒,不知道楼主解决了问题没有?

这个是个BUG 并且ST没准备修复,晶振引脚旁边的两个引脚设置成输出模式,固定高电平或低电平都可以。浪费两个引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BUG 并且ST没准备修复,晶振引脚旁边的两个引脚设置成输出模式,固定高电平或低电平都可以。浪费 ...

这个我也看了勘误手册,说要接地或者接VCC
现在我是将旁边两个IO口调整为输出模式  ODR输出为0
晶振是22P  5PPM的我我一个晚上还是快10秒左右
不知道楼主的RTC搞精准了没有  用什么方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看了勘误手册,说要接地或者接VCC
现在我是将旁边两个IO口调整为输出模式  ODR输出为0
晶振 ...

这个可以调整下负载电容大小。以及选用更好的晶振。如果RTC精度要求非常高 最好换外部RTC和晶振。8L的外设都是廉价 能用级别的,别要求太高。。

以前用430做RTC时候,430内部寄存器就可以调整负载电容。。。  很简单就可以调整到1秒。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调整下负载电容大小。以及选用更好的晶振。如果RTC精度要求非常高 最好换外部RTC和晶振。8L的外 ...

现在我也是在调整电容,
主要现在的问题是晶振和电容都是我从瑞萨芯片上拆下来的,
换到STM8L上时钟就不对了,
瑞萨上这些晶振和电容误差绝对小于0.5秒/天
我很纠结这个STM8L内部到底怎么回事

外部RTC倒是没问题 以前我们一直用8052T带温补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主要用外部RTC的这个成本在现在这个产品上占的比重比较大.比较纠结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调整下负载电容大小。以及选用更好的晶振。如果RTC精度要求非常高 最好换外部RTC和晶振。8L的外 ...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电容线性不太好 后面从新库房找了一批电容换上去.现在没有做温补一个晚上误差大概3秒 和晶振误差非常接近了.后期做个温度补偿应该就比较完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电容线性不太好 后面从新库房找了一批电容换上去.现在没有做温补一个晚上误差大概3秒 ...

请问一下,32K晶振是搭配多大的电容??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32K晶振是搭配多大的电容??谢谢

我用的是日本精工的晶振 推荐是12.5PF 根据换算大概是用两个22P左右的电容,这个电容取值是要按晶振的推荐值来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日本精工的晶振 推荐是12.5PF 根据换算大概是用两个22P左右的电容,这个电容取值是要按晶振的推荐 ...

谢谢,下次我也买点精工的晶振试试,再请教一下,电容值是如何换算??

网友E:
看厂家的技术手册 上面有推荐值和算法的
就算没有  也差不多是按  负载电容=(两个电容的乘积/两个电容的和)+电路上的浮动容量
浮动容量我一般取3PF左右
12.5PF的负载容量  算到的电容差不多就是20PF左右
我用了个22P的 以前我是随便找了个几PF的电容 所以时钟误差比较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下次我也买点精工的晶振试试,再请教一下,电容值是如何换算?? ...

C1、C2为对地电容
负载电容Cf=[Cd*Cg/(Cd+Cg)]+Cic+dC
Cd、Cg为晶振两引脚对地电容
Cic:集成电路的内部电容
dC:电路板寄生电容(2~5pF)
之后就要看晶振的数据表要求的负载电容是多少了,比如要求Cf=12.5pF,
则计算Cd=Cg=[Cf-(Cic+dC)]*2约为20pF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一晚上慢3秒,可以将匹配的电容再减小些;如果是快,可以把12.5PF的晶体改为6PF的;这样应该可以把 ...

是的 电容选好了 常温误差不大,现在用22P的用时钟测试仪 在16度左右是0.7S/D 如果调整好做到0.50以下 是比较轻松的,但因为环境不恒温,温补是必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1、C2为对地电容
负载电容Cf=[Cd*Cg/(Cd+Cg)]+Cic+dC
Cd、Cg为晶振两引脚对地电容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的 电容选好了 常温误差不大,现在用22P的用时钟测试仪 在16度左右是0.7S/D 如果调整好做到0.50以下 是 ...

请问下你拿的精工的晶振什么价格,谢谢!

网友F:
再请教一下,像stm8Ldata sheet里写,推荐负载电容20pf,是直接使用20pf?还是要经过转换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再请教一下,像stm8L的data sheet里写,推荐负载电容20pf,是直接使用20pf?还是要经过转换吗?

...

我看了下STM8L051F3的datasheet 里面说的我也有点糊涂:下面的注释1.C=CL1=CL2 is approximately equivalent to 2 x crystal CLOAD;按照推荐的负载电容为20pf,那CL1=CL2=40PF了;

我的建议是你直接使用20pf的匹配电容试试,因为Cin(HSE)=2.6PF(typ) Cd:电路板寄生电容(2~5pF),加上CL1=CL2=20PF,算下来与负载电容20PF相差几个pf,你实际试试,看看这样匹配的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毕竟还是以实际为准;

这个IC我没有匹配过,所以只能提供以上建议,你可以咨询下用过这个IC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你拿的精工的晶振什么价格,谢谢!

具体多少就不知道了,也价格都是采购谈的,我也不是太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再请教一下,像stm8L的data sheet里写,推荐负载电容20pf,是直接使用20pf?还是要经过转换吗?

...

HSE 是高速外部,时钟要求不会这么精准吧?主要还是看LSE的推荐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SE 是高速外部,时钟要求不会这么精准吧?主要还是看LSE的推荐值.

LSEDATA SHEET里,电容推荐值为8PF,那需经过转换吗?

网友H(2016-08-04):
我用L151C8   各种不起振,你们这帮一晚上就慢十几秒的别来拉仇恨!!!!

我司官网上,有多篇技术**,就是STM32、MSP43032.768晶振的搭配使用问题。
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和工程师长期互动深入交朋友。
楼上兄弟,如果需要免费的样品,您致电我公司,就说是21IC网看到的。
少许样品,我司是免费的。32.768KHZ8M的,因为是常见频率点,我司备有现货的。
诚意和各位工程师交朋友。样品和技术支持,也许能帮到您

32.768KHZ DT-26  (175.03 KB )

网友I: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外加32.768的晶振,一般负载电容多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