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18编译PIC8F1320出现如下警告,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4-05-13):
  一个项目要用到PIC18F1320,编译器用PICC18 9.65和9.63都出现如下警告: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8 MCU Family  V9.63PL2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Serial number: HCPIC18P-1967528
Advisory[1233] Employing 18F1320 errata work-arounds:
Advisory[1234]  * GOTO instruction at reset vector must be preceded by NOP
Advisory[1234]  * DAW instruction may improperly clear CARRY bit

早先用PICC18 9.65以为是版本问题,所以换了V9.63PL2,还是出现这个问题,配置位也修改过无数次,问题始终如故。但是,编译也能通过,就是不能调试,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的修改保存的配置位为:

#include      <pic18.h>;//定义头文件
__CONFIG(1,IESODIS&FCMDIS&ECIO);//500
__CONFIG(2,BORV27&BORDIS&PWRTDIS&WDTDIS);//0x061e
__CONFIG(3,MCLREN);//8800
__CONFIG(4,DEBUGEN&LVPDIS&STVRDIS);
__CONFIG(5,UNPROTECT);
__CONFIG(6,WRTEN);
__CONFIG(7,TRU);

网友A:
程序第一行加个N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第一行加个NOP

谢谢回复,我加在main大括号后面第一行,没有用。请问是加在这个地方吗?

网友B:
你先把所有的配置字宏指令都屏蔽掉,然后编译看看提示什么?

另外,可从http://www.1632bit.com/UploadFile/2009061050084829.pdf 里面找找答案。

楼主:
谢谢,我已经找到答案了,是PIC18F1320芯片本身存在的BUG导致,微芯公司有一个关于PIC18F1320的勘误手册,专门讲了这两个问题

网友C(2014-08-06):
朋友我用的PIC18F4520和你出现了同样的错误请问BUG中怎么设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用的PIC18F4520和你出现了同样的错误请问BUG中怎么设置呢

芯片本身存在的BUG,你怎么解决
软件编译提示,只是起到警告提示作用
对提示的内容,你要小心应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