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的串口问题

楼主(2014-05-13):
1、GD32的串口停止位必须是2位,将带宽降低了10%,原来10位的长度,拉成11位;效率下降10%。
2、UART5与ST32一样不支持DMA。

网友A:
1.这位兄弟很专业,停止位+1 带宽降低10%是差不多的 不过你用串口做什么呢? 115200bps 还不够你普通通信吗? 日常应用无所畏了,何况我一般都是CRC校验整包,这个时候芯片108mhz比st103的72MHz多多少呢? 呵呵。
2.大多数应用没必要用DMA,尤其是接收。最多发送可以用下,这个发送DMA还是有点实用,接收就come on

楼主:
做产品怎么用这样的态度,凑合就行。GD的产品设计不够标准啊。

网友B:
有限设置是芯片厂商架构决定的,对于一个这样价位的IC,能满足大部分需求,已经算是性价比高的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