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64——RA8806触摸中断标志位无法清除

楼主(2014-05-13):
ATmega64单片机,RA8806的INT脚接AVR的INT0中断,
RA8806触碰自动模式,进入中断处理程序后, RA8806的中断标志位无法清除;
求指教……
ISR()
{
……
Send_Cmd(0x0f);
temp=Read_Data();
temp=temp&0xfe;//清除触摸中断标志位
Send_Cmd(0x0f);
Send_Data(temp);
}
在中断函数内有上述语句后,根本无法进入中断,
注销上述语句后,可以进入中断,但是因为不能清除中断标志,所以一直在执行中断函数;
请问怎么样才能在进入中断后正确的清除中断标志位?

楼主:
有了解的吗,求指导

网友A:
(1)提个建议,中断处理尽量简单一点,
(2)另外没有看到清除中断标志的代码,楼主要确定一下是不是要手动清除
(3)用示波器看看中断脚的实际状态,有利于调试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