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解移相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4-05-13):
我在网上搜了一个移相电路,可不知道这是怎么达到的
集成运放用的是opa211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如带宽,压摆等等),可以用那些运放代替吗?
电路如下:

网友A:
这号称是可调移相电路么?

网友B:
运放块压摆率小于输入信号升降沿的斜率,产生非线性失真。单位增益带宽根据移相大小选择,越小移相越大。
匿名
接于电路中的电容和电感均有移相功能,电容的端电压落后于电流90度,电感的端电压超前于电流90度,这就是电容电感移相的结果;
    先说电容移相,电容一通电,电路就给电容充电,一开始瞬间充电的电流为最大值,电压趋于0,随着电容充电量增加,电流渐而变小,电压渐而增加,至电容充电结束时,电容充电电流趋于0,电容端电压为电路的最大值,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充电周期,如果取电容的端电压作为输出,即可得到一个滞后于电流90度的称移相电压;
    电感因为有自感自动势总是阻碍电路中变量变化的特性,移相情形正好与电容相反,一接通电路,一个周期开始时电感端电压最大,电流最小,一个周期结束时,端电压最小,电流量大,得到的是一个电压超前90度的移相效果;
    这里说滞后或超前90度,只是对纯电容纯电感而言,实际应用中是没有纯电容或纯时感的,所以,一个电容或电感的移相效果不可能正好达到滞后或超前90度
    顺便说电网中不可避免存在大量的电感负载,所以市电电网都要使用大量电容接入电网实现移相,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以达到补尝感性负荷对电网使用率折损作用

网友C:
信号输进去先通过RC滤波,殊不知这个滤波其实就是已经在移动相位了,移动的相位值根据那个可调节的电阻以及频率而确定,说白了就是容抗的计算而已,移动的相位范围在0-90度之间,但是这仅仅是在放大器的正端,在通过方向放大就明白在输出端是可以移动90度的、计算公式就不写了,

网友B:
   运放块电路的带宽小于截止频率,就对相应频率的信号产生明显的位移和幅度衰减。附件就不同压摆率和带宽的运放块仿真测试。

网友D:
那么多东西,起移相作用的是(R2+RV1)和C1,调节移相角度的只有RV1。
U1A和U2A不知道干什么用。尤其是U2A。U1B输出阻抗已经很小,又加一级跟随器,烧钱之外,还要占电路板面积。

网友E:
移相角度理论上可以达到接近180°。实际应用时最大移相很容易做到150°

网友F: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全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块电路的带宽小于截止频率,就对相应频率的信号产生明显的位移和幅度衰减。附件就不同压摆率和带宽 ...

话说这RC已经移相,那后面的那个运放的作用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话说这RC已经移相,那后面的那个运放的作用是?

全通滤波器,仅移相,不改变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相角度理论上可以达到接近180°。实际应用时最大移相很容易做到150°

可以提供个可以达到180度的移相电路吗?

网友F:
几乎可以达到180°,

楼主:
这种移相电路,只适合固定的频率,在频率变化下电位器的阻值不好调啊。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乎可以达到180°,

我的移相频率范围是10Hz~100k对于电位器的阻值确定有点小问题,我改为加多个电位器如1k,10k,100k三种阻值的电位器串联进行不同频率的移相调节,但是10hz的信号要求的电阻比较大啊,而且我仿真出现失真了。

网友F:
“我改为加多个电位器如1k,10k,100k三种阻值的电位器串联进行不同频率的移相调节,”
这和只用一个电位器有区别吗?

“但是10hz的信号要求的电阻比较大啊,”
你也可以换用大一点的电容,

“而且我仿真出现失真了。”
运放电源接了没?protues我不熟,我只用EWB,电路本身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改为加多个电位器如1k,10k,100k三种阻值的电位器串联进行不同频率的移相调节,”
这和只用一个电位器 ...

“我改为加多个电位器如1k,10k,100k三种阻值的电位器串联进行不同频率的移相调节,”
“这和只用一个电位器有区别吗?”
调节的精确度不同,如果都用大的电位器,稍稍一调节1%信号的相移直接移到180度了。

“但是10hz的信号要求的电阻比较大啊,”
“你也可以换用大一点的电容”
我试了换了个电容,结果好多了,也不失真了。

“而且我仿真出现失真了。”
“运放电源接了没?protues我不熟,我只用EWB,电路本身不会有问题的,”
protus运放仿真不用接电源,我改了大一点的电容,电阻值降下来了,波形不失真了。也许是我开始给电容太小,电阻需求太大所致(我当时电阻都给到10M了)

多谢大神出手相助,小弟受益良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移相电路,只适合固定的频率,在频率变化下电位器的阻值不好调啊。怎么破? ...

你是要移动一个固定的相位角度还是要一个固定的延时还是什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