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我做了一个升压电路给THS3091供电,接上去电压就被拉垮了

楼主:
我用TPS61085升压芯片做了一个5V升18V升压电路,用来给THS3091供电,发现一接上去,电压就被拉到11V,这是不是升压电路的输出电流不够,带不动?是不是哪个参数设的有问题?
  求指教,表示非常的感谢!

网友A(2014-05-13):
一般都是电流输出不够,看一下手册最大输出功率以及后级要求功率吧

网友B:
到TI官网用设计软件优化一下参数

网友C:
稳压电源测试THS3091 需要多少电流
升压芯片 根据设计需求 搞电阻做负载,测试最大供出多少电流?
还有种情况就是 THS3091 启动电流太大;
升压 5V输入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电源测试THS3091 需要多少电流
升压芯片 根据设计需求 搞电阻做负载,测试最大供出多少电流?
还有种情 ...

我测试过 THS3091 需要的电流为200MA左右
升压到18V时 我用电阻试过 能带动的负载为500Ω
我也测试过  升压到12V就可以带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TI官网用设计软件优化一下参数

那个软件不错  参数已经优化 我再去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