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双ADC多通道规则同步扫描模式(供参考)!

楼主(2014-05-13):
ADC, DMA, DM, TI, ST

ADC1与ADC2工作在规则同步扫描模式,TIM4CC4触发,DMA读取ADC结果;设计目标是每周波(20毫秒)采样32点或64点或128点等数据,TIM4的初始化程序自动计算采样间隔,例如如果每周期采样32个点的数据,那么TIM4的触发间隔是20*1000/32=625微秒,也就是每625微秒触发一次ADC,由于使能了ADC的扫描模式,所以一次触发转换6个ADC通道产生6个32位的数据(在F103上采用的是间断模式,而F407的间断模式没有使用起来,只好用扫描模式),每个通道转换结束后由DMA读取转换结果保存到内存缓冲区等待计算,TIM4一次触发ADC后DMA读取6个32位数据,DMA计数到32*6=192个数据后产生中断,DMA的实际中断间隔是20毫秒,在DMA中断内重新设置DMA参数同时设置转换结束标志供计算使用。
void TIMx_Configuration(void)
{
        Uint32 Temp;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4);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if(((RCC->CFGR >> 10) & 0x04)==0)
        {
                Temp=1;
        }
        else
        {
                Temp=2;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4_ClkFre/AdcPrNum/5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APB1CLK*Temp/TIM4_ClkFre-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md(TIM4, ENABL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4_CC4;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AdcChNum;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DualMode_RegSimul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6;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10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1,AdcChNum);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1->SMPR2 |= ADC_SMPR_13_5 << 0;
        ADC1->SMPR2 |= ADC_SMPR_13_5 << 3;
        ADC1->SMPR2 |= ADC_SMPR_13_5 << 6;
        ADC1->SMPR2 |= ADC_SMPR_13_5 << 9;
        ADC1->SMPR2 |= ADC_SMPR_13_5 << 12;
        ADC1->SMPR2 |= ADC_SMPR_13_5 << 15;
        ADC1->SMPR2 |= ADC_SMPR_13_5 << 18;
        ADC1->SMPR2 |= ADC_SMPR_13_5 << 21;
        ADC1->SMPR2 |= ADC_SMPR_13_5 << 24;
        ADC1->SMPR2 |= ADC_SMPR_13_5 << 27;

        ADC1->SMPR1 |= ADC_SMPR_13_5 << 0;
        ADC1->SMPR1 |= ADC_SMPR_13_5 << 3;
        ADC1->SMPR1 |= ADC_SMPR_13_5 << 6;
        ADC1->SMPR1 |= ADC_SMPR_13_5 << 9;
        ADC1->SMPR1 |= ADC_SMPR_13_5 << 12;
        ADC1->SMPR1 |= ADC_SMPR_13_5 << 15;
        ADC1->SMPR1 |= ADC_SMPR_13_5 << 18;
        ADC1->SMPR1 |= ADC_SMPR_13_5 << 21;

        ADC1->SQR3 |= UL1AinCH << 0;
        ADC1->SQR3 |= UczAinCH << 5;
        ADC1->SQR3 |= UaAinCH << 10;
        ADC1->SQR3 |= UbAinCH << 15;
        ADC1->SQR3 |= UcAinCH << 20;
        ADC1->SQR3 |= U0AinCH << 25;
        ADC1->SQR2 |= 7 << 0;
        ADC1->SQR2 |= 8 << 5;
        ADC1->SQR2 |= 9 << 10;
        ADC1->SQR2 |= 10 << 15;
        ADC1->SQR2 |= 11 << 20;
        ADC1->SQR2 |= 12 << 25;
        ADC1->SQR1 |= 13 << 0;
        ADC1->SQR1 |= 14 << 5;
        ADC1->SQR1 |= 15 << 10;
        ADC1->SQR1 |= 16 << 15;
        ADC1->SQR1 |= (AdcChNum-1) << 2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2,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4_CC4;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AdcChNum;
        ADC_Init(ADC2,&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DualMode_RegSimul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6;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10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2,AdcChNum);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2, ENABLE);
        ADC_DMACmd(ADC2, ENABLE);
        ADC_Cmd(ADC2, ENABLE);

        ADC2->SMPR2 |= ADC_SMPR_13_5 << 0;
        ADC2->SMPR2 |= ADC_SMPR_13_5 << 3;
        ADC2->SMPR2 |= ADC_SMPR_13_5 << 6;
        ADC2->SMPR2 |= ADC_SMPR_13_5 << 9;
        ADC2->SMPR2 |= ADC_SMPR_13_5 << 12;
        ADC2->SMPR2 |= ADC_SMPR_13_5 << 15;
        ADC2->SMPR2 |= ADC_SMPR_13_5 << 18;
        ADC2->SMPR2 |= ADC_SMPR_13_5 << 21;
        ADC2->SMPR2 |= ADC_SMPR_13_5 << 24;
        ADC2->SMPR2 |= ADC_SMPR_13_5 << 27;

        ADC2->SMPR1 |= ADC_SMPR_13_5 << 0;
        ADC2->SMPR1 |= ADC_SMPR_13_5 << 3;
        ADC2->SMPR1 |= ADC_SMPR_13_5 << 6;
        ADC2->SMPR1 |= ADC_SMPR_13_5 << 9;
        ADC2->SMPR1 |= ADC_SMPR_13_5 << 12;
        ADC2->SMPR1 |= ADC_SMPR_13_5 << 15;
        ADC2->SMPR1 |= ADC_SMPR_13_5 << 18;
        ADC2->SMPR1 |= ADC_SMPR_13_5 << 21;

        ADC2->SQR3 |= UL2AinCH << 0;
        ADC2->SQR3 |= UdcAinCH << 5;
        ADC2->SQR3 |= IaAinCH << 10;
        ADC2->SQR3 |= IbAinCH << 15;
        ADC2->SQR3 |= IcAinCH << 20;
        ADC2->SQR3 |= I0AinCH << 25;
        ADC2->SQR2 |= 7 << 0;
        ADC2->SQR2 |= 8 << 5;
        ADC2->SQR2 |= 9 << 10;
        ADC2->SQR2 |= 10 << 15;
        ADC2->SQR2 |= 11 << 20;
        ADC2->SQR2 |= 12 << 25;
        ADC2->SQR1 |= 13 << 0;
        ADC2->SQR1 |= 14 << 5;
        ADC2->SQR1 |= 15 << 10;
        ADC2->SQR1 |= 16 << 15;
        ADC2->SQR1 |= (AdcChNum-1) << 20;
}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if(DMA2_STREAM0)
        if(DMA2->LISR & (1 << 5))
        {
                DMA2->LIFCR |= (1<<5);
                DMA_Cmd(DMA2_Stream0, DISABLE);
                DMA2_Stream0->NDTR = AdcPrNum*AdcChNum;
                DMA2_Stream0->M0AR = (u32)&ADC1_Buf;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endif
}
AdcPrNum 为每周期采样点数;AdcChNum 为通道个数,例如需要采样UA、UB、UC、IA、IB、IC6路模拟信号,则AdcChNum =6/2=3;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ENABLE);
        DMA_DeInit(DMA2_Stream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DMA2_STREAM0_CH0_ADC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C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ADC1_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PrNum*AdcChNu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DMA_FIFOThreshold_1Quarter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2_Stream0, DMA_IT_TC , ENABL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还分享经验,很给力

网友B:
向楼主学习,如何才能知道设定的缓冲区存满了,开始新一轮的存储了呢?

楼主:
三楼,每次DMA中断后调用计算程序计算,计算时间只有不到2毫秒,而计算的同时即开始新一轮采样,由于采样采用双缓冲模式,正在计算的数据不会被新采样的数据覆盖。

网友C(2014-06-23):
正学F4,这块正好用到,向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