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快速重复上电容易死掉,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05-13):
STM8快速重复上电容易死掉,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3.3V供电,电源也加了退耦电容。

网友A:
增加复位时间呢?我怀疑你重复启动产生的控制信号导致电源干扰太大

楼主:
这个有可能,我试一下挂个大一点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B(2014-06-12):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以前用的窗口看门狗,现在改成独立看门狗,可还是不行,不知道楼上大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