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的圆柱晶体,3*8的比2*6的便宜,合理吗?

楼主(2014-05-13):
我公司一直在用KOAN的晶体,一直没有关注过价格,最近采购告诉我以后可否尽量采用3*8尺寸的晶体,因为比2*6的便宜,请教大家:这种情况正常吗?

按照我的理解,像这种一般性的元器件,大规模生产后,价格应该就取决于原材料消耗了,尤其批量化的情况下,比如0603贴片阻容比0805的就便宜

网友A:
晶振频率越小,个头越大。同频率同性能下,个头小的是可能贵一点

网友B:
3*8销量大,价格就下来了,尽管2*6用料省,但由于用户少,商家要抬价维持平衡

网友C:
很多元器件,跟原材料消耗关系不大,反倒跟销量关系更大.

楼主:
请教了不少人,也看了一点点资料,大概心里有数了
1:频率越低,一般切出来的石英晶体的个头会越大,32.768K的频率算很低了;
2:32.768K的晶体,里面的石英是切割成音叉形状的,相比高频晶体切割难度较高,如果要切割的小一点以满足2*6封装的需求则难度相对3*8的更大;

一句话概括就是频率低、尺寸小,相对加工难度大,所以贵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