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CRC校验的问题

楼主(2014-05-13):
#include "msp430fr5739.h"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short int Result=0;
unsigned char Input[2]={0x35,0x3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
    for(i=0;i<z;i++);
}
unsigned short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tr,short int nbyte)
{
unsigned short int i;
CRCINIRES = 0xFFFF;  // Initialize CRC module 初始化结果寄存器
_NOP();
for(i=0;i<nbyte;i++)
{
CRCDI =*ptr++;//向寄存器送数据
_NOP();
}
return(CRCINIRES);//返回结果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Input;
  Result=CRC16(p,2);                    //62455
  while(1)
  {
  }
  return 0;
}
以上是我写的程序,对0x35,0x34进行CRC校验,Result=25103
我看手册,是CRC-CCITT16校验,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怎么也算不出这个数。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CRC有几种,每一种对应一个公式,很明显,你的算法不对...

这里有个CRC16的算法...
/*---------------------------------------------------------------------------
调用方式: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函数说明:CRC校验
---------------------------------------------------------------------------*/
  1.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unsigned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楼主:
我算了好多种,到底对的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A:
/*---------------------------------------------------------------------------
调用方式: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函数说明:CRC校验
---------------------------------------------------------------------------*/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unsigned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网友A:
/*---------------------------------------------------------------------------
函数说明:CRC 高位字节值表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de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函数说明:CRC低位字节值表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de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0x11, 0xD1, 0xD0, 0x10, 0xF0, 0x30, 0x31, 0xF1, 0x33, 0xF3,

0xF2, 0x32, 0x36, 0xF6, 0xF7, 0x37, 0xF5, 0x35, 0x34, 0xF4,

0x3C, 0xFC, 0xFD, 0x3D, 0xFF, 0x3F, 0x3E, 0xFE, 0xFA, 0x3A,

0x3B, 0xFB, 0x39, 0xF9, 0xF8, 0x38, 0x28, 0xE8, 0xE9, 0x29,

0xEB, 0x2B, 0x2A, 0xEA, 0xEE, 0x2E, 0x2F, 0xEF, 0x2D, 0xED,

0xEC, 0x2C, 0xE4, 0x24, 0x25, 0xE5, 0x27, 0xE7, 0xE6, 0x26,

0x22, 0xE2, 0xE3, 0x23, 0xE1, 0x21, 0x20, 0xE0, 0xA0, 0x60,

0x61, 0xA1, 0x63, 0xA3, 0xA2, 0x62, 0x66, 0xA6, 0xA7, 0x67,

0xA5, 0x65, 0x64, 0xA4, 0x6C, 0xAC, 0xAD, 0x6D, 0xAF, 0x6F,

0x6E, 0xAE, 0xAA, 0x6A, 0x6B, 0xAB, 0x69, 0xA9, 0xA8, 0x68,

0x78, 0xB8, 0xB9, 0x79, 0xBB, 0x7B, 0x7A, 0xBA, 0xBE, 0x7E,

0x7F, 0xBF, 0x7D, 0xBD, 0xBC, 0x7C, 0xB4, 0x74, 0x75, 0xB5,

0x77, 0xB7, 0xB6, 0x76, 0x72, 0xB2, 0xB3, 0x73, 0xB1, 0x71,

0x70, 0xB0, 0x50, 0x90, 0x91, 0x51, 0x93, 0x53, 0x52, 0x92,

0x96, 0x56, 0x57, 0x97, 0x55, 0x95, 0x94, 0x54, 0x9C, 0x5C,

0x5D, 0x9D, 0x5F, 0x9F, 0x9E, 0x5E, 0x5A, 0x9A, 0x9B, 0x5B,

0x99, 0x59, 0x58, 0x98, 0x88, 0x48, 0x49, 0x89, 0x4B, 0x8B,

0x8A, 0x4A, 0x4E, 0x8E, 0x8F, 0x4F, 0x8D, 0x4D, 0x4C, 0x8C,

0x44, 0x84, 0x85, 0x45, 0x87, 0x47, 0x46, 0x86, 0x82, 0x42,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网友B:
其实只要自己协议收发都用一套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神。还是不对呀!

网友A:
我看手册,是CRC-CCITT16校验

正确的结果应该是多少?

楼主:
0x91b8
好了,我找到一个软件。
unsigned short int   CRC161(unsigned char *ptr,short int nbyte)
{
unsigned short int i;
CRCINIRES = 0xFFFF;  // Initialize CRC module 初始化结果寄存器
_NOP();
for(i=0;i<nbyte;i++)
{
CRCDIRB_L =*ptr++;//向寄存器送数据
_NOP();
}
程序改成这样。
那个软件里选CRC-16/CCITT-FALSE就对了。
感谢你热心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