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STM32F1008的Timer1的时钟频率不对?

楼主(2014-05-13):
系统频率 SYSCLK = 24MHz
AHB 频率 HCLK = SYSCLK / 16 = 1.5MHz
APB1频率 PCLK1 = HCKL / 16 = 93750Hz
APB2 频率 PCLK2 = HCKL / 1 = 1.5MHz
Timer1时钟源是APB2,不再分频。设置向上计数,溢出中断。根据代码中的配置,应该是10ms中断一次,但Timer1的中断间隔达600多ms。这是为什么呢?

    TIM_Cmd(TIM16, DIS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6, ENABLE);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16,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5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6,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16,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16, ENABLE);

网友A:
差这么多。
程序跟踪下,把相关的时钟寄存器读出来看看

网友A:
1、哪来的STM32F1008;
2、哪来的定时器16;
3、程序没看出啥问题,方便的话,发个工程文件上来;

网友B:
我也怀疑编译不过啊

网友C:
TIM_Cmd(TIM16, DISABLE);有定时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