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图中三相电的波形

楼主:
正常运行的时候MCU得到的脉冲是怎么样的波形。缺相时又是怎么样的?
三相电UC,UB相位差为120, 波形应该就像图中画的那样。
0-6.7ms时UC:0-220v UB在负半轴。  此时电流从光耦1脚进到2脚出, 好像不能回到UB了。
6.7ms-10ms UC,UB同时在正半轴,UB的电流可通过二极管到达UC,此时电压是叠加还是对冲抵消掉了? 光耦还能否导通呢?
10ms-16.7ms UC在负半轴UB在正半轴 ,电流都是从二极管到达UC,光耦不导通。
16.7ms-20ms UC,UB同时在负半轴,UC的电流从二极管到到UC,UB在负半轴电流过不来。
该怎么具体分析他们叠加的波形呢?光耦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导通呢?

网友A(2014-05-13):
两输入端“C1_阳极”和“B1_阳极”之间是单相交流,频率仍为50Hz,电压你自己已经标注。
缺相要看缺哪一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输入端“C1_阳极”和“B1_阳极”之间是单相交流,频率仍为50Hz,电压你自己已经标注。
缺相要看缺哪一相 ...

如果缺的是B相或者c相 光耦输出的信号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缺的是B相或者c相 光耦输出的信号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
相位不同。
此外,还与缺的那相对中性线阻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