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电路分析

楼主(2014-05-13):
(无正文)

网友A:
基极接上LED,应该是使用的5V单片机。

但LED那里应该串个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接上LED,应该是使用的5V单片机。

但LED那里应该串个电阻的。

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使用,我主要是想分析一下,预充,恒流,恒压的状态,单片机怎么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使用,我主要是想分析一下,预充,恒流,恒压的状态,单片机怎么控制 ...

IN0接到哪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极接上LED,应该是使用的5V单片机。

但LED那里应该串个电阻的。

应该可以不接,也可以是3.3v单片机,灌电流和漏电流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0接到哪里了?

AD,电压检测

网友B:
IN0低于阈值,单片机都是低电平充电上面led亮,高于阈值都是高电平放电下面灯亮,是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使用,我主要是想分析一下,预充,恒流,恒压的状态,单片机怎么控制 ...

是可以使用,但是这种接法是不恰当的

网友C:
下面那个三极管是用来检测电池存在的吧?
2R的电阻用来对电池放电是不是电流太大了?瞬间的放电应该还是可以的……
而且貌似没有模拟的恒流限压部分,就是一个阈值切换充电与断电状态的吧?要不是PWM调制的?
呵,好多的问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面那个三极管是用来检测电池存在的吧?
2R的电阻用来对电池放电是不是电流太大了?瞬间的放电应该还是可 ...

貌似IN0是检测用的,2R的电阻是不是代表负载部分?

网友D:
这个应该叫 充放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那个三极管是用来检测电池存在的吧?
2R的电阻用来对电池放电是不是电流太大了?瞬间的放电应该还是可 ...

因为没看懂,上面的电路好理解,一个小电流充电,一个大电流充电。下面的三极管控制没看懂,所以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0低于阈值,单片机都是低电平充电上面led亮,高于阈值都是高电平放电下面灯亮,是不? ...

看着是这样的,但是放电,重电还有意义吗?、我没看懂下面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叫 充放电电路。

讲解一下,可以吗??

网友D:
R1是充电电流限定电阻,R2是浮充电流限定电阻,Q1是充电开关,D5做指示,R3是放电电流限制,Q3是放电开关,D7做放电指示,IN0送AD采集。这个应该是镍镉电池充电器。只有种个电池在充电前先放电以消除**效应。
过程就是,检测到电池接入后,将电池放电到下限,然后转入充电,电压达到快充上限后,转入浮充(涓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是充电电流限定电阻,R2是浮充电流限定电阻,Q1是充电开关,D5做指示,R3是放电电流限制,Q3是放电开关, ...

我可以直接锂电池充电,不需要放电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是充电电流限定电阻,R2是浮充电流限定电阻,Q1是充电开关,D5做指示,R3是放电电流限制,Q3是放电开关, ...

感觉下面那个电路是检测电池存在的

网友E:
有的设计认为需要放电,那就是Q3控制的
Q1控制主充电程序
R2是为“涓流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1是充电电流限定电阻,R2是浮充电流限定电阻,Q1是充电开关,D5做指示,R3是放电电流限制,Q3是放电开关, ...

好清楚,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