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电流隔离有啥好方案

楼主(2014-05-13):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互感器。

网友B:
恩,赞同楼上的意见。

楼主:
我没说清楚,一项目现在输出4-20ma的电流,现在受外部干扰很大,想隔离提高EMC性能,电流互感器没找到匹配性能的

网友C:
好啦,把舌头伸直了讲话

网友A:
Lgz说得对,都这么提问,最后耽误的是你自己。

“现在受外部干扰很大”
隔离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应检查电流环发送和接收电路,尤其是机械结构和抗干扰电气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