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回焊工,焊了一个简单粗暴的PCM2707声卡

楼主(2014-05-13):
            呆在学校做毕业设计,闲得手疼,刚好同学的毕业设计是用PCM2702做一个USB声卡,本着人无我得有,人有我也得有的眼红精神,就想自己也焊一个。但是他的那个芯片已经属于古董级的宝贝,厂家早已停产,于是我找到了它的升级版PCM2707.从TI公司申请来芯片,由于没有打板能力和条件,就只能用洞洞板了。
        把数据手册和电路原理图看了几遍,觉得挺简单的,就直接一次性就把所有东西都焊死在板子上面。

                                                   失败。。

                         失败的V1.0,后面一塌糊涂

结果插上USB一试,竟然无法识别,看来电路焊得有问题,于是检查了几遍,嗯,竟然把USB电源线和数据线完全接反了。换过来,再试,还是不行。凭借着宿舍简陋的工具是没办法检查出问题了。叫同学拿去他实验室测一下晶振有没有起振,这位不靠谱的工友拿过去两天后得出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晶振没起振。看来问题不小。我以为是第一次把电源线和数据线接反造成芯片被烧毁,于是把芯片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我分析了一下,芯片电源部分工作还是正常的,其他部分都不正常。看来这一次尝试是失败了。
        不能就这么放弃啊。还剩下最后一块芯片。不管了,再焊一块,就这简单的破电路还能出多大幺蛾子。

                                 USB接口是U盾上拆下来的

  耳机接口是MP3上拆下来的,中间有不少元件也是

                            只有成品的照片了,半成品没有拍照

在此期间,我又把数据手册看了好几遍,原来第一次焊的时候还是没有把电源部分弄明白。这一次,我直接把USB接口和晶振都焊在了转接板上面。电阻和电容都用了贴片的。人穷,那些元件都是从我报废的U盾上面拆下来的。这一次,我只把晶振和USB两个模块焊好,插上一试,哈哈,识别了。拿去和别人炫耀了一下,拿回来再插,设备有又无法启动了。看来毛病还不少。不过至少是识别了,只是不稳定吧。于是给几个电源都焊上了104的电容。嘿嘿,这下就毫不犹豫地次次都能识别了。

于是赶紧接输出啊。用万用表一测输出脚,竟然没有动静。咋回事啊。难道输出部分又坏了?不能输出我要你有个屁用啊。接入耳机,发现刚刚插上去竟然有声音,可是短短地维持了8秒就熄火了。不过听到有声音,还是把我高兴坏了,这声音连我这对声音不敏感的人都能听出了比电脑自带的那个要强不少,这可是在电路布线毫不合理的情况下,要是能自己打板,估计声音还得强不少。可是问题还得解决啊。再仔细测测,发现熄火是因为进入了USB挂起模式,没道理啊,只有在USB数据线上没数据才会这样啊,看电脑USB输出这里动的正欢呢,怎么可能没数据。又把我难倒了。再翻数据手册,读了N遍,还是没发现原因,再测测引脚状态,发现Vdd电压不正常,因为我把USB的D+用上拉电阻挂在它上面了,我还以为是它没法提供电路导致电压降低造成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于是我外接了一个3.3V的稳压芯片,给D+上拉用,结果没有多大改观,看来不是这个原因。我又看了一下Vdd和DGND,发现DGND竟然没有接到地,这本来是在第一时间就焊上的却被我给忽略了。立马解决,终于,它不再是8秒君了。大功告成。

                                            坑爹的耳机

        我得瑟的带着耳机在欣赏。给同学分享,他说左边声音比右边重。我仔细一听还真是。难道电路还有问题?我换了一个耳机试一下,发现没问题,看来是我这破耳机的原因了。这个耳机我半年前坏了。自己粗暴地焊了一下也没多检查,今天一检查才发现里面接错了。这么说我半年来这耳机就一直是一边轻一边重。为自己的听力汗颜。。。。
        最终,把所有的零件组装在一起。构成了这个小巧而不美观的东东。不过音质似乎比测试的时候又下降了一点点。颇为遗憾。

                                      我简陋的工作台

网友A(2014-06-22):
赞,我也要做一个,可以给我发原理图吗?
自己找的好辛苦,不过很锻炼
我要用铜板自己腐蚀一个。哈哈哈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就是下次图片小点,老机器打开很卡啊。

网友C(2016-01-16):
这个pcm2707 iis输出是多少位的

网友D:
厉害,文学功底也是相当醇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