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触摸按键没有反应

楼主(2014-05-13):
我想请问一下 我用STM32 放置了四个触摸按键 这四个触摸按键我是放的焊盘(就是带焊锡的那种 银白色的) 这样在手指接触焊盘的时候会有电容的变化吗 是不是我的触摸按键的材料不对啊 把焊盘上的焊锡刮掉露出铜的话手指接触会有反应吗

网友A:
有沒有檢測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檢測到值?

没检测到值啊 我的触摸按键是想实现 控制1602 :显示光标 、数字加、 数字减 、关光标。 我现在是触摸之后 不会出来光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检测到值啊 我的触摸按键是想实现 控制1602 :显示光标 、数字加、 数字减 、关光标。 我现在是触摸之 ...

按鍵不應該是絕緣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不應該是絕緣的嗎

那怎么办 请问怎么补救

网友B:
1、优化触摸铜盘大小尺寸
2、减小铜盘与地之间的距离
3、减小铜盘与手的距离
试试可行。

网友A:
解決了嗎

网友C:
电容触摸按键, 是绝缘的, 通过手指和 PCB 的电容来识别按键的.
应用中, 要注意电路板和地的连接. 没有地连接, 这个人体电容就不容易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決了嗎

我觉得算是解决了 焊盘可以是个触摸按键 我修改程序 现在好使了 就是反应不灵敏 需要多触碰几次 这个情况不知道修改程序会不会变好呢

网友D:
解决问题关键看有没有思路

网友E:
感觉8楼说的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触摸按键, 是绝缘的, 通过手指和 PCB 的电容来识别按键的.
应用中, 要注意电路板和地的连接. 没有地连 ...

但是我的按键是个焊盘 也可以感应 就是不怎么敏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触摸按键的材料不对  还是程序不专业的问题呢 按键周围就是正常的铺地

网友F(2015-10-10):
这个我做过的,尽量增大各个焊盘之间的间距,会产生影响的,焊盘直接裸露就可以检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