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降压电路求解惑

楼主(2014-05-13):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是老外设计的一个电路。设计得非常巧妙,感觉像是MOS管的源极跟随器电路,但又不完全像。
其中,IXTP3N50D2是一个耗尽型的MOS管,用增强型MOS管试了不行,只能用耗尽型。
      lp2985a-50是一个输出5V的LDO。

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重新上个清晰点的图

楼主:
工作时,用万用表测得MOS管源极(S)电压为7.78V

你现在知道,mayz,l6,qlb,x7之类。在本大师面前,P都是不是的真理了吧?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你现在知道谁是真正的,当之无愧的,货真价实的大师了吧?
呵呵。。。果然不出本大师。之所料。谢谢啊!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楼主:
Power_IN处电压为6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时,用万用表测得MOS管源极(S)电压为7.78V

测下MOS管:G,S,D 3个引脚的电压各是多少;

没猜错的话,MOS管就是个开关电路;
有些产品为了EMC会加这么个管子;
你这个是切换电源的正,有些设计是切换电源的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下MOS管:G,S,D 3个引脚的电压各是多少;

没猜错的话,MOS管就是个开关电路;

G极 = 5V,S极 = 7.78V,D极 = 6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下MOS管:G,S,D 3个引脚的电压各是多少;

没猜错的话,MOS管就是个开关电路;

这个MOS管就是为了降压,降到LDO的输入电压范围内。用DCDC代替过MOS管,对采集精度影响比较大。用MOS管降压主要是为了降低电源纹波对采集精度的影响。

网友B:
俺想知道怎么个巧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想知道怎么个巧妙法

没用DCDC的情况下从60V降到7.78V,而且电路很简单。感觉有点像带反馈,我感觉是挺巧妙的。

网友B:
串个电阻也能降压

网友C:
就是用来降压的
简单理解就是:耗尽型就是G比S低到一定电压,沟道才关断;
如果G极是5V,那么S极接近5V+(-关断电压),如果关断电压是-3V的话,S=8V;

如果不理解:
你把他想象为普通NPN三极管,基极链接一个电源5V,Vbe=0.7V,输出4.3V;
而耗尽型的Vbe(Vgs)不是0.7V,而是-3V,那么输出就是8V;
如果是增强型,Vbe(Vgs)=+3V,输出就是2V

网友D:
如果输入电压60V是稳定的,用两个电阻分压得一个辅助电压,用增强型MOS一样可以,而且成本低。如果60V不是稳定的,那用一个稳压管,就可以。
你这耗尽型管子很少见估计也会很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来降压的
简单理解就是:耗尽型就是G比S低到一定电压,沟道才关断;
如果G极是5V,那么S极接近5V+(- ...

那就类似于JFET;
不过不管怎么降压,这么多压降降在管子上了;
看来负载比较轻。
如果是这样,用个高压的可调稳压器就OK了,成本更低: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电压60V是稳定的,用两个电阻分压得一个辅助电压,用增强型MOS一样可以,而且成本低。如果60V不是 ...

稳压二极管一般不是电流比较小吗?我这个工作电流大概有200多mA,能达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电压60V是稳定的,用两个电阻分压得一个辅助电压,用增强型MOS一样可以,而且成本低。如果60V不是 ...

而且稳压二极管承受这么大的功率,很可能会烧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而且稳压二极管承受这么大的功率,很可能会烧坏吧

我的意思是用稳压管给增强型MOS提供栅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来降压的
简单理解就是:耗尽型就是G比S低到一定电压,沟道才关断;
如果G极是5V,那么S极接近5V+(- ...

问题是栅极G的5V是哪来的?它是栅极G接到了LDO的输出5V端,感觉像个反馈。系统所有的5V都是从LDO这儿输出的

网友D:
减少一两个电阻,但却用了一个难以采购并且可能价格贵很多的元件,应该不能算是好的设计,除非体积的要求非常严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栅极G的5V是哪来的?它是栅极G接到了LDO的输出5V端,感觉像个反馈。系统所有的5V都是从LDO这儿输出 ...

仿真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用稳压管给增强型MOS提供栅极偏置。。。。。。

哦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是说接成一个MOS管的源极跟随器,是吧。
它以前的电路就是像您说的这样的,现在这个是它后来的改进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少一两个电阻,但却用了一个难以采购并且可能价格贵很多的元件,应该不能算是好的设计,除非体积的要求非 ...

它的Power_IN端的输入电压范围是8~60V,最大是60V。当它输入为8V时,用增强型MOS管就不行,源极输出的电压太小了,只有4点几伏,以前做过实验。还是得用增强型MOS管

网友D:
耗尽型MOS在VGS=0的时候是导通的,所以它可以给LDO提供“启动”电压。它的好处是如果60V输入是变化的,LDO的输入电压变化要小得多,有很好的预稳压作用。

网友E:
哪位大虾用过国外的电容式触控芯片,可否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耗尽型MOS在VGS=0的时候是导通的,所以它可以给LDO提供“启动”电压。它的好处是如果60V输入是变化的,LDO ...

让我不解的是它这个电路,MOS的栅极G直接接LDO的输出是个什么接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的Power_IN端的输入电压范围是8~60V,最大是60V。当它输入为8V时,用增强型MOS管就不行,源极输出的电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让我不解的是它这个电路,MOS的栅极G直接接LDO的输出是个什么接法?

因为它要给栅极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压。为了降低LDO的发热这个电压不应该太高,为了LDO的输出性能它又应该比LDO的额定输出电压高上个几伏,而某些耗尽型MOS那个接近3V的夹断电压正好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它要给栅极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压。为了降低LDO的发热这个电压不应该太高,为了LDO的输出性能它又应该比 ...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先栅极G有电压,LDO才应该会输出5V啊。栅极没有电压,LDO肯定不会输出5V

网友F:
同问开始时栅极G的5V是哪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先栅极G有电压,LDO才应该会输出5V啊。栅极没有电压,LDO肯定不会输出5V
...

如果LDO的输入不够5V它输出为0,那么这个电路不能工作。
不过一般来说不会是这样。比如LDO输入为2V时它的输出也许是1.9V,这样MOS的栅极电压也跟着升高,直到LDO输出5V稳定,MOS也进入稳定的线性状态。

网友G:
深圳万达行电子专业全系列贴片二极管 桥堆MB6S MB6F M1-M7 RS1M US1M ES1J SS12-SS110 SS24-SS210 SS34-SS310 SS54-SS510 SMA SMB SMC SMAF SOD-123FL TO-277 DB107S  厂家直销 绝对优势 0755-83998318 83998328 QQ:2451808866 2471806688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哪位大虾用过国外的电容式触控芯片,可否告知

新思的你了解下,最早笔记本的触控板基本都是新思方案

网友I:
想问问这个电路的最大负载能力是多少?  S极的电流大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问问这个电路的最大负载能力是多少?  S极的电流大约是多少?

实际测得S极电流是200多mA,最大负载能力还不知道,没那样测过,就是目前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LDO的输入不够5V它输出为0,那么这个电路不能工作。
不过一般来说不会是这样。比如LDO输入为2V时它的 ...

感觉您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以解释的通。不过就是不好验证,呵呵。

网友B:
楼主想象力太丰富,它除了能够具有“静态启动”之外,没有“预稳压”作用
若将耗尽型转移特性右移若干伏,就是标准增强型了,如下图

这也是16楼戈卫东的意思
现在楼主和大家可以一起去分析了

网友J:
是样做,,,效率是不是太低了呢,MOS管消耗功率太大,5/60=1/12,

网友K:
11楼说的正解。

网友L:
这个不常见,说巧妙可以,但是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别的方案,习惯了DCDC-CLC-LDO模式,再来别的不习惯

网友M:
确实有反馈作用,初始状态Vgs=0V,MOS管打开,LDO输出5V。MOS夹断电压手册上说是-3V,所以当S级电压大于8V时,Vgs<-3V,MOS夹断,重复之前过程。因此将S级电压钳制在8V以下。
不过DCDC+LDO为什么不行啊?我做过的检测电路都是这样做的,只要把DCDC离模拟部分远点EMC就能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常见,说巧妙可以,但是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别的方案,习惯了DCDC-CLC-LDO模式,再来别的不习惯 ...

用过DCDC的方案,测量精度会降低,换回这个方案,精度就会好很多。所以最后还是用了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M:
确实有反馈作用,初始状态Vgs=0V,MOS管打开,LDO输出5V。MOS夹断电压手册上说是-3V,所以当S级电压大于8V ...

用过DCDC,测量精度会降低。

网友B:
楼主怎么不串个合适电阻试试呢
怎么不用NPN+8V稳压管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过DCDC的方案,测量精度会降低,换回这个方案,精度就会好很多。所以最后还是用了这个方案。 ...

测量精度会降低不是因为方案缘故吧,是不是因为DCDC后级滤波+LDO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测量精度会降低不是因为方案缘故吧,是不是因为DCDC后级滤波+LDO不够好,

DCDC方案已经试过各种滤波了,效果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测量精度会降低不是因为方案缘故吧,是不是因为DCDC后级滤波+LDO不够好,

两个方案LDO都是同一个LDO

网友N:
就是个源极跟随器,跟随输出,所以LDO的压差就是Vgs。由于LDO的输入要比输出高,所以用耗尽的正合适。
这种跟随对电源电压的变动有预稳压作用,效果不错。但对于负载的变化预稳压效果就不是很好。
用DCDC+LDO,DCDC的纹波很容易的通过LDO,因为LDO对高频抑制能力比较差。

网友B:
对负载变化的稳压效果不是一般的差,甚至变反——负载加重,+5下降,Vgs更负,Vs下降,+5V进一步下降——幸亏电路反馈并不强

若是稳定负载,那就简单啦——增强型(NPN也行)+稳压管

网友O:
嗯哼!

看来你也不是。

干这个的。

这个电路。

是要保证。

LDO的输入电压。

不能过高。

即不能超过8V。

超8V。

就关断。

因为电流很小。

最大才150mA。

所以导通。

电阻很小。

网友P:
估计用来做防性极接反的吧,压降小

压降一点也不会小,输入端电压与LDO输入端电压之差总在MOS管上。防反接更不可能,MOS管内部是有个二极管的,反接时恰好这个二极管导通。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两个方案LDO都是同一个LDO

这个方案,可能也算是一次8V的稳压了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DCDC方案已经试过各种滤波了,效果都不好。

但是这个的功耗应该比较大,后面200mA电流,前面损耗10W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L:
这个方案,可能也算是一次8V的稳压了吧

不是8V稳压。
你说8V稳压,是指输出的5V和管子的导通电压之和。但8V稳压,必须5V是独立的稳定的,现在5V是“被稳定”的。
注意前面Lgz的回复,这是源极跟随器,但跟随的不是独立的输入信号或者叫基准,而是跟随输出的变化,对5V输出而言,是正反馈。
该MOS管稳定的,是LDO的压降。

网友L:
引用 网友R:
hehe。。。

看来你是。

怎么又注册个新号来到处知道不知道的瞎喷啊~你懂你说啊,看不下去了

“太湿”的一贯作风,不足为奇。马甲换过N个了。这不是,封了才不到三小时又换了一个。置之不理可也。

网友L:
引用 网友Q:
不是8V稳压。
你说8V稳压,是指输出的5V和管子的导通电压之和。但8V稳压,必须5V是独立的稳定的,现在5V ...

那就是说我理解的因果关系反了,不是先有5V+3再有8V,而是稳压后的5V加上因为后级消耗的8V,才有的管子压降3V,那如果这样的话,得出的结论会不会是8V这个值只是因为后级电流稳定某个值的结果,如果电流变化,这个8V是应该变化的呢?

网友S:
引用 楼主:
DCDC方案已经试过各种滤波了,效果都不好。

DC-DC后再加了LDO,噪声应该就很小了,片怎么还会影响精度,你的精度要多少? DC-Dc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Q:
引用 网友L:
那就是说我理解的因果关系反了,不是先有5V+3再有8V,而是稳压后的5V加上因为后级消耗的8V,才有的管子压 ...

应该是:如果LDO输出的5V发生变化,那么该电路输出的8V也变化(这叫跟随),该MOS管稳定的是LDO的压降。

网友L:
引用 网友Q:
应该是:如果LDO输出的5V发生变化,那么该电路输出的8V也变化(这叫跟随),该MOS管稳定的是LDO的压降。 ...

那8V是怎么来的呢?在刚刚输入60V的瞬时,各处电压又都是怎样变化最后进入稳态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L:
那8V是怎么来的呢?在刚刚输入60V的瞬时,各处电压又都是怎样变化最后进入稳态呢? ...

8V是由LDO输出的5V加上MOS管导通电压3V(严格地说,是-3V)得到的。
但这8V却不是MOS管所稳定的电压。
如果要稳定MOS管源极输出的电压,应该用MOS管源极输出的电压反馈到MOS管门极(输入),MOS管门极应该接一个独立的基准电压(例如稳压管或者基准电压芯片TL431之类)。现在不是这样,MOS管门极输入的是与MOS管输出无关的LDO输出的电压。

网友L:
引用 网友Q:
8V是由LDO输出的5V加上MOS管导通电压3V(严格地说,是-3V)得到的。
但这8V却不是MOS管所稳定的电压。
如 ...

那还是陷入先有**后有蛋的问题了,我还是想知道60V输入瞬态到最后稳态是怎么变化的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L:
那还是陷入先有**后有蛋的问题了,我还是想知道60V输入瞬态到最后稳态是怎么变化的呢? ...

注意原图中还有个较大的电容C02,并且MOS管源极接到LDO的ON/OFF端。
当没有输入(60V)时,电容C02上没有电压(上次的电压已经放干净了)。
输入(60V)加上时,LDO是关断的(ON/OFF端低电平),消耗电流极小。由于MOS管漏电流,电容C02逐渐充电,充电到电容两端为LDO的ON/OFF端高电平时,LDO开始工作,有输出(靠的是电容两端的电压,这个过程不能持续较长时间,因电容很快即将放完电),LDO有了输出后,MOS管导通,供给LDO输入端电压,电路进入正常工作。

网友Q:
引用 网友L:
那还是陷入先有**后有蛋的问题了,我还是想知道60V输入瞬态到最后稳态是怎么变化的呢? ...

很重要的一点:LDO的ON/OFF端是施密特性质的。此端对地电位上升到某数值时,LDO是突然开启,而不是像线性放大那样逐渐开启。

网友L:
引用 网友Q:
注意原图中还有个较大的电容C02,并且MOS管源极接到LDO的ON/OFF端。
当没有输入(60V)时,电容C02上没有电 ...

所以说“由于MOS管漏电流,电容C02逐渐充电”这个就是关键了,那就会有一个问题是电容达到LDO开启的电平大概得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应该不能太长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所以说“由于MOS管漏电流,电容C02逐渐充电”这个就是关键了,那就会有一个问题是电容达到LDO开启的电平大 ...

我在这里说“漏电流”不够准确。
原帖中强调了MOS管是耗尽型,耗尽型在门极对源极电压为零时是导通的(位于MOS管饱和区,有一定电流)。此阶段电容充电很快。假定MOS管-3V切断,当电容两端电压达到3V时,MOS管门极对源极是-3V,这才开始“漏电流”,电容缓慢充电。
电容达到LDO开启确实需要一定时间,这段时间长短由电容容量和MOS漏电流决定。如果MOS管漏电流非常小,应该与MOS管并联一支大电阻。
顺便说一句:这个设计说不上“非常巧妙”。过于依赖MOS管分散性非常大的参数(漏电流)。在UC3842等开关电源控制芯片里面有类似的设计,但那些控制芯片不依赖于管子的分散性非常大的参数。

网友L:
引用 网友Q:
我在这里说“漏电流”不够准确。
原帖中强调了MOS管是耗尽型,耗尽型在门极对源极电压为零时是导通的(位 ...

嗯,明白了,版主V5~

网友Q:
引用 网友L:
嗯,明白了,版主V5~

顺便说一句:65楼“大师”贴的曲线,不可能是N沟耗尽型管子的曲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Q:
顺便说一句:65楼“大师”贴的曲线,不可能是N沟耗尽型管子的曲线。

我直接无视之,看了都觉得浪费时间了~
PS:原65楼已删帖

网友B:
看36搂:耗尽转移特性右移至I象限即是增强型

该电路较好保证了LDO对压差的要求,可以通过对最大输出电流选型MOS

网友M:
引用 网友Q:
我在这里说“漏电流”不够准确。
原帖中强调了MOS管是耗尽型,耗尽型在门极对源极电压为零时是导通的(位 ...

解释得很耐心,赞一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M:
确实有反馈作用,初始状态Vgs=0V,MOS管打开,LDO输出5V。MOS夹断电压手册上说是-3V,所以当S级电压大于8V ...

同意

网友T: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个清晰点的图

首先管子工作在放大状态,Vg+VTH>Vs,后面的电源要符合这样的关糸,从电源的压降大部分是管子上,一旦开关不能正常工作,Vg+VTH<Vs,差很大,管子关断直到Vs降低电压以维持电流,或输出很小的电压,说白了输出电压去控制输入电压,起保护作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Q:
注意原图中还有个较大的电容C02,并且MOS管源极接到LDO的ON/OFF端。
当没有输入(60V)时,电容C02上没有电 ...

我认为刚上电时,Vgs=0,管子可以用大电流一下子充电到电容的,不是MOS管的漏电流对电容充电,然后LDO开始工作,管子进行跟随,还可以推出LDO的起控电平一定小于管子的VTH,要不,永远起动不起来.LDO的静态电流是很小或0的条件下.在刚开始时,电容的电压只能充电到VTH(最大),看静态电流是多少而定.

网友Q:
引用 网友T:
我认为刚上电时,Vgs=0,管子可以用大电流一下子充电到电容的,不是MOS管的漏电流对电容充电,然后LDO开始工作 ...

你所说是对的。
我在64楼已经说过“耗尽型在门极对源极电压为零时是导通的(位于MOS管饱和区,有一定电流)。此阶段电容充电很快”。
你所说“LDO的起控电平一定小于管子的VTH。”,VTH对耗尽型是负值,故应该是|Vth|,即绝对值。
在起控值小于|Vth|情况,MOS管直到起控都不会截止,虽然电容的充电电流逐渐减小,但充电仍比较快。起控后,LDO有输出,提高MOS门极电位,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我没有查到该MOS管datasheet,无法知道Vth是多少,也不知道LDO起控电压是多少。如果起控电压大于MOS管|Vth|,那就是我所说靠MOS管漏电流充电情况了。所以我才说该电路“过于依赖MOS管分散性非常大的参数(漏电流)”。这句当然是对起控电压大于MOS管|Vth|情况说的。如果是起控电压小于MOS管|Vth|,当然一切问题都不存在,如你所言。

网友T:
引用 网友Q:
你所说是对的。
我在64楼已经说过“耗尽型在门极对源极电压为零时是导通的(位于MOS管饱和区,有一定电流) ...

我看了你后面的几个回复,纠正了漏电流的说法.现在的说法是最完备的电路的功能及优劣点解答.

网友T:
引用 网友Q:
你所说是对的。
我在64楼已经说过“耗尽型在门极对源极电压为零时是导通的(位于MOS管饱和区,有一定电流) ...

我查到这器件的资料,漏电流在常温下,5微安,VTH绝对值是2--4V,这么小的电流,对板子的布线及器件的漏电流要求高,我想如果电容换成电介电容,可能启动不起来,在起控电压大于VTH的绝对值的状态下.以上的条件成立,电路的可靠性有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T:
我查到这器件的资料,漏电流在常温下,5微安,VTH绝对值是2--4V,这么小的电流,对板子的布线及器件的漏电流要 ...

Vth分散性比较大,如你所说,若电容漏电流稍大,有可能无法启动。
所以我在64楼建议在MOS管上并联一支大电阻,该电阻应该保证60V电压下电流不超过最小负载电流。这样可以比较可靠地启动。

网友T:
引用 网友Q:
Vth分散性比较大,如你所说,若电容漏电流稍大,有可能无法启动。
所以我在64楼建议在MOS管上并联一支大 ...

LDO的开启电压为1.4V,常温.大温度范围是1.6V,保证开启.在这一点看,电路原创者是合理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T:
LDO的开启电压为1.4V,常温.大温度范围是1.6V,保证开启.在这一点看,电路原创者是合理的. ...

如果|Vth|为2~4V而起控为1.6V,当然是没有问题。

网友U(2017-03-30):
我们老板让我设计一个电源电路,直接把60V降为5V,我就想着BUCK电路,结果老板说用LDO,前面加个MOS管先分压。我一直不知所云,看了这个电路图,懂了,咳,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

网友V:
减少一两个电阻,但却用了一个难以采购并且可能价格贵很多的元件,应该不能算是好的设计,除非体积的要求非常严苛

网友W(2019-07-25):
多年前做过一个12V到5V。12V…R10K…LED…5V;LED+…NPN三极管b;12V…NPNc;NPNe…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