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体与支架脱离

楼主(2014-05-13):
库存3528和5050灯珠,存放时间三个月左右,在使用中出现有死灯现象,分析为胶体剥离,造成芯片上金线拉断。胶体剥离严重,整个胶体完全从支架中脱离。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 急求解!!!

楼主:
我还是这样回复的,因为这个原因是大同小异:
这个问题跟刚刚上面的一个问题差不多的:
1.这批胶水本身有问题;估计做评估的时候不完善(比如红墨水实验)
2.胶水吸湿问题,建议SMD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放在干燥箱保存;确实没有条件建议隔一段时间除湿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