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系统时钟设置问题

楼主(2014-05-13):
在对MSP430进行系统时钟设置的时候,想设置成1MHz,看到的官方代码是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为什么这样就是设置1MHz的呢。看头文件里有

#ifndef __DisableCalData

#define CALDCO_1MHZ_          (0x10FEu)  /* DCOCTL  Calibration Data for 1MHz */
READ_ONLY DEFC( CALDCO_1MHZ      , CALDCO_1MHZ_)
#define CALBC1_1MHZ_          (0x10FFu) /* BCSCTL1 Calibration Data for 1MHz */
READ_ONLY DEFC( CALBC1_1MHZ      , CALBC1_1MHZ_)

#endif /* #ifndef __DisableCalData */

是不是和这有关系呢???

网友A:
手机打字不方便,从其他地方复制来一段:#define DEFC(name, 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ame @ address;
(msp430g2231.h里面)把变量定义在后面那个地址上,读取那个变量就相当于读取那个地址的值了。
TI把频率校正的信息放在了segment A里面,直接读取幅值给DCOCTL和BCSCTL1 即可。
CALDCO_1MHZ 就放在了 (0x10FE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打字不方便,从其他地方复制来一段:#define DEFC(name, 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 ...

谢谢版主的回复。你的意思是说这个1MHz的频率,TI芯片已经把它定义好了,且放在了那个地址上,直接读取运行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你的意思是说这个1MHz的频率,TI芯片已经把它定义好了,且放在了那个地址上,直接读取运 ...

是的,这个是校准过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