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输出的PMW信号能否直接驱动光耦

楼主(2014-05-13):
请问下:
1.DSP28335的PWM信号能否直接用来驱动光耦(FOD3120),现场调试的时候,给光耦15V的供电电压,如果占空比为25%,光耦的输出电压为5.834V;如果占空比为50%,光耦的输出为11.901V.这样子当输出为5.834V的时候是不是MOS管就没法导通了,或者占空比继续小下去,不是没法工作了?
新手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2.PWM输出需要接一个缓冲电路么?

网友A:
接330R的限流电阻可以驱动光耦

网友A:
你的PWM频率多少  要是频率高了光耦要用高速的

网友B:
1、你得知道,这个占空比不是给光耦的而是给管子的占空比,所以说光耦的输出和你的供电电源一样。占空比25%就是15V和0V所占时间的比值吧。
2、3120的规格书里有个限流值,然后再根据你的供电电压扣除光耦二极管的压降,就可以求得限流电阻的大小,还有就是在VF+和VF-间并个电阻。
3、看下你所使用的光耦的输出是什么电平,如果是OC门输出的,需要加个上拉提供高电平。

希望这些对你有所帮助,还有如果需要3120这个的驱动电路图的话,可以发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你得知道,这个占空比不是给光耦的而是给管子的占空比,所以说光耦的输出和你的供电电源一样。占空比25% ...

我刚看了下,输入串个56R电阻,+  -   并个360R电阻,  输出串电阻(具体数值自己调试才知道,看管子特性,我们输出串的是10-15R),   有个要注意的就是 死区要控制好。

网友C:
光耦应该是用来隔离的吧  送入怎样的pwm 能输出同样频率和占空比就ok 啦 为什么与输出电压挂钩了 难道输出端有滤波处理 还是你用的线性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