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四层板top与bottom层有没有必要铺铜(地与电源电气连接良好)

楼主(2014-05-13):
大家讨论下,四层板的顶层与地层有没有必要铺铜,因为有中间地层和电源层,所以电气连接都非常好,以前由于两层板设计习惯,两面都是铺铜的,现在看到老外的板子都不铺铜,想问问铺铜与不铺铜有什么优劣?

网友A:
没见过老外的板子,不过国内的一般都会覆铜的吧,总之就是地越完整越好,尤其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天线啊,音频线啊,射频线啊,差分线之类的,都是要求立体包地的,所以能覆铜最好就覆铜吧,这也节约不了多少成本

网友B:
嗯,也看到一些老外的板子确实是不铺铜的,感觉铺铜的好处应该是接地比较良好,不铺铜的好处是可以认为的控制电流回路流向,减少串扰吧

网友C:
我一般不铺,中间的地和电源铺了,如果顶层和底层在覆铜的话就无意间形成了2个大平面的电容,看个人爱好以及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不铺,中间的地和电源铺了,如果顶层和底层在覆铜的话就无意间形成了2个大平面的电容,看个人爱好以 ...

个人理解,2个大平面电容也是电源和地之间的吧,这样的话岂不是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2个大平面电容也是电源和地之间的吧,这样的话岂不是更好。

表面和底面铜会有各种各样的电流流向,不容易控制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2个大平面电容也是电源和地之间的吧,这样的话岂不是更好。

那是中间2层的,如果4层都覆铜那相互间都有大电容,

楼主:
top和bottom层铺铜的话,一般铜块都被信号线分割成很多块,板子稍大点的时候是不是会导致翘曲?我问制板公司一个技术,他说不会,也不知道真假。

网友D:
还是铺吧,这个东西确实很纠结,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铺铜的板子好看一些

网友E:
老外又不是标杆,也是人不是神!看电路的需要。

网友F:
mark下,养肥了再杀

网友G:
是否有更合适的解释呢?

网友H:
多铺地有好处,整个地比较完整。

楼主:
没有牛人来具体分析一下,铺与不铺的缘由啊

网友I:
您看见的是什么样的板子??
要根据板子是什么样的信号来订是否腹痛,一般顶和底层都走的射频信号,最好不腹痛,以内电层做产考,电流回路最短,短时间说不玩

网友J(2015-07-11):
我之前的那个也是四层的,我之前没画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覆铜 ?

网友K(2015-10-12):
接着找答案吧。。。。

网友L:
可能差别不是很大吧,情况不一样吧!我觉得应该铺铜,这样地更完整,可以吸收信号线的辐射!

网友M(2016-09-21):
外面两层要不要覆铜??还有板子上贴片mosfet放top层,下面内电层电源层有相应的网络区,为了散热好我又加了bottom层一块同名覆铜,以上这三层过孔连接是否可行?

网友(2018-04-24):
看完大家的看法,我决定这一版先不铺铜,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了,要是铺一块就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