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电源为什么不安全

楼主(2014-05-13):
非隔离电源接一个15W灯芯,电源输出48V,点亮时用手碰了下散热器,被电了一下。用万用表测散热器和电源负极竟然有47V的电压,灯芯的正负极和散热器都是绝缘的,是哪来的电压?是不是用隔离的就不会有电压了?

网友A:
非隔离的话,如果MOS被击穿了,就等于输入和输出直通了

网友B:
散热器和其他部分绝缘就会感应带电,和隔离不隔离没有关系。。。
非隔离和市电没有电气隔离,什么故障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C:
不能说非隔离的不安全,
既然知道非隔离,没事去摸干嘛啊

网友D:
如果产品品质低下,隔离的也不见得会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