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里的设计疑问

楼主(2014-05-13):
第237页  图11.19(a)
原来是我理解错误。
二姨的帖子还能编辑,标题也可以编辑,真好。

手机上的网,不方便传图,晚上回家上图。

楼主:
各位大神,有空可以指点指点。也帮老外纠纠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有空可以指点指点。也帮老外纠纠错。

先帮你把图贴出来。

网友B:
楼主觉得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C:
可能属于变通应用,错不错的不好说,得看原文怎么说OUT1/OUT2

楼主:
是这样的,先看发射级,这是个电流源2ma,没问题。
上面的镜像电流源,是谁的镜像?tr1和tr2中的动态电流变化方向是相反的,还如何做到镜像?
这个电路,不知有谁实际做过。
我不是做IC设计的,但我认为这个电路设计有误。
请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先看发射级,这是个电流源2ma,没问题。
上面的镜像电流源,是谁的镜像?tr1和tr2中的动态电流变 ...

楼主没看过运放内部电路?

网友C:
没问题的,当然是2镜像1了。

楼主:
看过内部结构,没仔细分析过。

楼主:
教授能算下放大倍数不?

网友D:
这个电路我用过,用在单锂1A恒流源上。由于电源电压可能低到3.2V,而我需要2.5V基准,别的方法不太好用。当然,我用的非对称的:

网友E:
我猜是对的

楼主:
用pspice仿真,波形也不对。

网友F:
关键是看它的后文,应该不是差动输出,5楼已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能看出来什么?怎么还有个半波?

那是削波了

楼主:
把仿真文件传上来。

楼主:
静态工作点。

楼主:
放大倍数接近1000倍。
这个电路的静态工作点设置不合理,输出很容易饱和,不太实用。

网友G:
这电路典型的运放结构,差动输入转单端输出。
差模增益:输入管2I=(I+i)+(I-i),对于电流源,Q1是源,I+i,Q2是镜像,也是 I+i,这时Q4是I-i,根据KCL,2i流到负载。增益就是2i*Ro/Vin,把i用Vin代入。
这个电路是模拟IC的基础,。除了比较器,没人会开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路典型的运放结构,差动输入转单端输出。
差模增益:输入管2I=(I+i)+(I-i),对于电流源,Q1是源,I+i, ...

输出1和输出2的增益是不一样的吧?
以前用运放,就是看几个重要指标能否满足设计指标。
最近看运放内部的结构,看得好吃力。

网友F:
你这个习惯很不好,主题帖不应该编辑!那样一来,后面的热心回复不都成废话啦
你来此不久,千万莫要跟着学这些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习惯很不好,主题帖不应该编辑!那样一来,后面的热心回复不都成废话啦
你来此不久,千万莫要跟着学 ...

出来乍到。
多谢提醒,以后不会编辑主题贴了。

网友F(点评):
毛主席说,小z是个好同志

网友F:
由此可以再次表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日本书只能提高读者学习模电兴趣,而无法引领学生走向深入,甚至理解模电一些基本原理都会困难

网友G:
多说几句吧,看IC内部结构,1)你要明白器件模型,不用太精确,只要知道主体的模型就可以了,这个模型就是小信号模型和方程,最基本的即可,意思是那些电容什么的可以先忽略掉 2)常见的几个组态,这个和板级的差不多,只是一般把BJT换成了CMOS  3)频率补偿 4)基本概念,这个有点泛了,但这个真的很重要,会告诉你想要的是什么,怎么去仿真,如何仿真才是准确的。  其实analog最难的应该是 反馈 和 噪声。  反馈改变了输入输出阻抗,改善线性等等,在这里说一点,我们常见的反馈网络是无源器件,无源器件带来的不止反馈,还有前馈。你可以算一个把你个LPF放在反馈网络上是什么情况,这个LPF从输入和输出看进去的阻抗是什么样子。 噪声 有 a器件内部噪声 b外部噪声 c失配,一种直流噪声。
提高你的计算能力,真的很重要。好的设计人员,通过库文件和仿真工具拿到需要的参数后,手算的结果和仿真结果不会超过10%,如果超过了,就是学习提高的过程了。熟了一个建议,741,偏置,补偿,推挽输出级都在,经典的也是公开的资料,看懂741的结构了,应该可以自己做运放了。

网友H:
看了这帖子,感觉21IC牛人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由此可以再次表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日本书只能提高读者学习模电兴趣,而无法引领学生走向深入,甚至理解 ...

要不帮我指点下这本书的图12.10吧,又有点不理解了。

网友A(点评):
重新开一帖吧。免得翻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不帮我指点下这本书的图12.10吧,又有点不理解了。

手头没有这书,你发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头没有这书,你发来图

手机没法发图,工作电脑不联网,晚上发吧。

网友F(点评):
就按老chang,另开一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