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模拟放大滤波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14-05-13):
本人设计了一个传感器模拟信号预处理电路,包括电荷变换、放大、滤波等部分,设计完成后通过multisim仿真软件对其进行仿真,得到的一些特性曲线如下。附本人设计的电路图(multisim软件绘制)

求助,请高人指点本人电路设计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存在应该如何修改?另外,对于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曲线不是很理解,出现这样的波形意味着什么,是正常的波形吗,会不会出现自激震荡?还有就是噪声分析部分不是很理解,看图上噪声输出和输入不在一个量级上,是不是意味着引入了很多噪声?

网友A:
你仿的是环路特性,是传输函数,这个波形意味着你的滤波器特性,转成对数轴好看点。

不知道输入输出节点,噪声输出大,要看你的传输函数。仿真中,噪声有两个,等效输入噪声,和输出噪声。等效输入噪声是把输出噪声除以电路的增益了。

稳定性不是这么看的,你的滤波器比较简单,没有大环,稍微麻烦的是,你需要拿到每个小环的稳定性。

瞬态看来,你电路饱和了。看看是不是输入信号过大,否则的话需要查电路的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的是环路特性,是传输函数,这个波形意味着你的滤波器特性,转成对数轴好看点。

不知道输入输出节点, ...

没理解环路特性的意思,我的目的是想得到一个能够对传感器输出的电荷信号进行电荷变换、放大、滤波的这样一个电路,最后输出信号由于要输入到AD,信号幅度在0~3.3,所以需要对信号向上偏移1.62V,输入节点应该就是16,输出节点是6.我主要不明白的是相频特性图如上所示会不会对电路造成影响?比如自激震荡什么的。

网友A:
你的AC拿到的是从输入到输出的传输函数,是滤波器的函数。

要看稳定性,你要把里面每一个环路仿做一次稳定性仿真。

楼主:
补加的对各个环路做的AC仿真图片,不懂这个相位特性有什么含义,能稳定工作吗?

网友A:
呵呵,兄弟,你理解错了
你这个图只是拿到了从这个节点到输出的传输函数,你的图上反应的是零极点和增益。我们说的稳定性,一般是指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
你的滤波器是级联滤波器,没有大环,只要保证每个小环都是稳定的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的工具中有没有STB,如果有STB,用STB;没有STB,打开环路用AC拿相位裕度,问问身边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兄弟,你理解错了
你这个图只是拿到了从这个节点到输出的传输函数,你的图上反应的是零极点和增益。 ...

看你经常提到"工具",你说的是什么工具。

网友A:
仿真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