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迟滞比较器电路,为应该怎么分析门限电压?

楼主(2014-05-13):
反转为正时,是1.75V
反转为负时,  是1.19V
应该怎么来分析它

网友A:
两个电压叠加。

楼主:
我试了试,计算出来的结果和仿真的不一致。越做越糊涂了。
请帮我分析下这两个状态。

网友B:
电阻网络理不清啊

网友C:
迟滞是用了两个Vout, 算这种网络的时候,一个Vout是低电平,一个Vout是高电平

网友D:
这就叫“滞洄”,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E:
反转为正时,是1.75V
设运放+为x, 不考虑上拉2k,正时Vout=12V
(2.5-x)/10 + (12 - x)/100 = x/10
计算得x=1.7619..约等于1.75

反转为负时,  是1.19V
Vout = 0
(2.5-x)/10 = x/100 + x/10
计算得x=1.1904,约等于1.19

网友F:
LZ图上那点电压不变动,就不是运放了,或者运放也坏了

网友G:
电源电压分压而已,首先计算基准部分的电阻,你是两个10K电阻分压的,得到1.25V5K;在根据反馈电阻100K,和运放正负电压(相对基准)和5K电阻分压,即可得到正负两个电压,不计失调的话就是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