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怎么将生成的PLL倍频功能放进自己的程序中呢?

楼主(2014-05-13):
小弟实在是周围没有人会这个...
配置PLL后,怎么把得到的PLL应用到我自己的程序中呢?我是设置了50M倍频到500M,外部50M晶振,倍频后的500M直接用作自己程序的时钟。
兄弟们帮我解答详细一点,感激感激啊!
给我个实例也可以~~~最好是VHDL的,我使用VHDL编的程...

网友A:
在配置完LPM中的PLL后,在最后一个page把后缀为.BSF的文件勾选上,然后就可以在原理图中调用这个模块了;或者用COMPONENT语句在顶层文本文件中调用都可以。

网友B:
配置完LPM中的PLL后就会有VHDL源文件生成。
直接在模块里面调用这个源文件就可以。工程里面别忘了加入这个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