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VDC 输入 输出两路 12V 300mA 5V 300mA,

楼主(2014-05-13):
16VDC  输入    输出两路  12V  300mA    5V  300mA,  现在的方案就是一个LM7812  一个 LM7805 都带散热片了 还是烫的不行    有没有开关电源方案的 不如LM2596  一个芯片能输出两路的???

网友A:
有,
到TI,凌厉特,美信等官网找吧,
TI官网有个设计软件不错。。。

网友B:
2颗MP1482 便宜又好用,

网友C:
简单点:2片金升阳的模块,K78系列,兼容7805的封装和使用方法(优点是内部是DCDC的,效率会比较高,缺点是贵)

网友D:
用两片34063就可以了

网友E:
用反激做可以做几路输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