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进入定时器中断后计数器会停止计数吗?

楼主(2014-05-13):
大神们,
  如题所示,当计数器达到重装值后进入更新中断。这时候计数器会等待中断程序执行完毕(清除中断标志)再重新计数,还是不停止计数呢?
  谢谢啊!
个人觉得应该是进入中断后停止了计数。。。。

网友A:
看手册的时序图你会发现是连续在计数,其实你可以这样看这个问题,如果某一件事需要过等量的时间进行一次处理,如果停止了计数再从头开始那还是等量的时间了吗

网友:
应该是不停止计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的时序图你会发现是连续在计数,其实你可以这样看这个问题,如果某一件事需要过等量的时间进行一次处 ...

多谢,
  但没规定说使用定时器就是等量时间了,PWM是等量时间。。。。

楼主:
想起前天做的试验,应该是在清除中断标志位后计数器重新开始计数的。进入中断后计数停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但没规定说使用定时器就是等量时间了,PWM是等量时间。。。。

我是举的一个例子

网友B(2015-12-04):
引用 楼主:
想起前天做的试验,应该是在清除中断标志位后计数器重新开始计数的。进入中断后计数停止。 ...

楼主你说的是真的吗,最近我也犹豫到这个问题,没有做过实验验证,进入中断是否停止计数,要是清除标志位就开始计数,那也怪方便,每次进入中断立马清除标志位,接着中断里面还执行其他的事情,计数也在进行,这样会省去很多麻烦事,比如电机驱动中,但是如果要是中断里面执行的时间过长,比如0.5ms,而计数都已经过了一个pwm周期了比如3600个数,72M主频,那岂不是又有一个中断在等待了,这个问题很纠结啊,,

网友B:
楼主,你要负责任啊,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做过实验,手册上这么说的,没有停止的意思

网友C:
很明显,计数器是连续计数的

网友D(2016-01-12):
计数器是连续的,当进入中断执行中断程序时,计数器根据重装的初值继续计数,所以写中断程序时要求高效、简洁,而且如果能在主程序完成的功能,尽量在主程序中执行,如果中断程序语句过多,中断程序中的语句还未执行完成,下一次中断又来了,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这次中断。

赞同

网友E:
其实,具体怎么样应该看定时器的配置吧,有些定时器可以配置成自动重装载,有些不可以。我记得51是要手动转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