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请问现在最新的升压芯片最大可以升到多大电压呢?

楼主(2014-05-13):
您好,请问现在最新的升压芯片最大可以升到多大电压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叫别人怎么答。。。
无任何要求,随便一个控制器都能升几千几万几十万伏。。。

网友B:
你想要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多少呢?

12V到1000V

网友B:
自己去拆个电蚊拍去,分析下电路即可

网友D:
MCP1650:100V
自己搭电路,加倍压整流等可以做的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