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的业务员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4-05-13):
    有个问题需要向你们的PC端下载软件开发人员反馈一下。
    我陆续使用STC15F204EA及STC15W404AS做一些小批量的小产品,累计有数千片了吧,都是使用回流焊接,焊完后在测试架上下载程序,并同时进行电路功能测试。需要用单片机模拟某总线协议,对内部RC振荡频率的正负偏差要求不能超过4%。
    实际生产过程中,偶然会发现有频率大大超过标称值的情况,我现在手上就有几片检出的不合格品。这个当然不排除焊接引起的,不必理会它,无所谓。但是,在下载软件刷写完毕后的提示音,不管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都是“叮”的一声响,没有区别。
    问题就在这里了。由于提示音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在下载过程中,我们不得不眼睛紧盯着电脑液晶屏,以免错过这个频率错误提示。如果频率是正常的,我们需要再转过头来盯着查看测试架上的信号指示灯。毕竟错误的频率是极少数的,所以这个头转来转头那么累,仅仅是为了找出那寥寥几片,甚至是一片都没有。这个就有点无聊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这里也从来都不允许使用脱机下载器!
    能不能让你们的软件开发人员,更改一下ISP软件及项目发布软件,当频率或别的参数正常时,发出“叮”的一声;而当频率或别的参数异常时,发出“咚”的一声以示区别。这样我就不用时时盯着液晶屏了。
    谢谢。

网友A:
好建议,记得以前也向姚老板提过类似的建议,并且最好能将STC-ISP软件的烧写的信息文本保存到LOG文件中备查。。。 :)

(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关于您的建议,我已经反馈。关于提示音,下载成功和下载失败的提示音,下载软件V6.71明确区分开。关 ...

    您好。我设置的频率肯定不是在盲区了,不然我其他的批量几千片都不可能正常工作的。比如我之前所使用的STC15F204EA,标称的频率误差,常温下是1%。我之前生产的,两年前至今,一直都是稳定可靠工作的,没有客户反映有什么问题,历尽春夏秋冬大江南北。
  现在我所要的,就是当下载的频率出现偏差时,能做出不同的提示音,这样我在下载时就不用看电脑屏幕,减轻劳动量。我的下载器是人工半自动的,只要把电路板卡到上去就可以自动下载程序,完毕后紧接着自动做功能测试,我需要查看上面的信号灯,不能分神再去紧盯着这个频率偏差,不然会搞得精神很紧张。我也不是只需下载一片,可能会连续下载100片或500片,十几秒钟就得来1次,很累的。如下图中的情况:

    既然下载软件能准确知道频率有偏差,那么肯定可以做出不同的提示音,对吧?

楼主:
    另外再建议增加一个对我无所谓,但对其他生产线上的朋友可能有用的功能,那就是在项目发布程序中,增加下载次数的计数器。

楼主:
STC已经与我进行了联系,预计下个版本会解决,真是太好了,嘿嘿……。谢谢,也辛苦了。由于我设置的频率接近低端的下限,下次听从STC的建议用更高的频率然后再分频试试看。

网友C(2014-06-22):
指望STC改等于做梦!
我们的处理办法是用户程序启动时输出一个200ms的固定脉冲(不由定时器产生,就是顺序执行的延时程序),然后自动烧写架测量这个脉冲时间是否超标,若超标就给电脑发指令自动重新烧,直到测量结果落在这个范围里,我们控制的范围是正负1%,实际程序中使用到的脉冲宽度不会超过10ms。1%基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威胁到产品的性能一致性
我们经过批量500pcs测试了这种方法,大概50%左右可以一次通过,20%左右两次通过,20%左右三--五次通过,10%的顽固分子五次(我们设置的最大次数是5次)都通不过,这时需要稍稍更改一下烧写设置频率也能通过。更改频率烧写的后来测试做对比分析不会影响性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指望STC改等于做梦!
我们的处理办法是用户程序启动时输出一个200ms的固定脉冲(不由定时器产生,就是顺序执 ...

遇到问题反馈厂家是个好的做法。。。自己想办法解决也是可行的。ding!

楼主:
    今天刚好消耗完了第1000片STC15W404AS-35I-SOP16。这回优化代码,精简程序,准备使用STC15W402AS来替代,再省点小钱钱~~:)
    从4月份这个芯片开始供货就使用了,之前为了这个芯片等待了好几周时间。总体来说,这个芯片是比较稳定可靠的,产品交付用户使用没有任何问题,我很开心,也很省心。
    这个芯片在烧录过程中的频率偏移问题,其实都是XP系统或下载软件之间的误判,再次烧录就没有这个错误提示了,频率误差都在-0.160%,非常精准。我已经用1000片的数量证实了这个问题。不过,之前使用的204EA是没法这么恢复的,是真实的频率误差,无论反复烧录多少次都无法消除。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对这个错误提示,是很在意的,必须在烧录过程中把这块电路板给找出来,以便验证是否真的有错误。哪怕是千分之一的几率,也要把它找出来,决不能让它落到用户的手中。所以,老是盯着屏幕提示,真的比较辛苦。所以,我还是建议能用不同的声响来提示,这样就方便很多。
    很遗憾,从6.70再到6.72的版本,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前几天试用了6.72的版本,当出现频率误差时,烧录完毕后直接就没有提示音了。而之前的版本,不管是正常与否,烧录完成后都是“叮”的一声响。这个反而是一种退步,没法接受。所以,我还是拒绝试用最新的6.72版本。
    我使用的操作系统为XP SP3。
    另外,您建议使用12MHZ的频率,然后再分频,这个还是一样,烧录程序一样有误差提示。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我设定的6MHZ频率有问题。实际上我使用6MHZ,在1000片中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不会再去修改程序及频率。
    还是希望你们能解决这个提示音的问题,减轻用户工作量。

    再次说明一下,以上烧录软件提示的频率误差,通过再次烧录,就消除了。出现的几率大概是2%。根本的原因可能是烧录软件的误判或XP系统的其他机制引起,并非芯片真的超标。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能置之不理的,谁知道1000片没问题,那10000片中是不是真的有一片有问题呢?无论如何,我得找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望STC改等于做梦!
我们的处理办法是用户程序启动时输出一个200ms的固定脉冲(不由定时器产生,就是顺序执 ...

确实我以前用的STC15F204EA,这个问题出现的几率比较多。而我现在使用的STC15W404AS,1000片里面已经没有频率超差的问题了,基本上都是负0.160%,很准的,可能仅仅是程序的误判。STC15W404AS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我建议你也试试看。无论如何,我都是优先考虑国产的,这样大家都开心。

网友D:
楼主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不错

网友E:
比起都是用来几千片STC,我只是用了上百片STC,每次都是睁大双眼盯着屏幕,看到频率不对,就重新再下载一次。有时实在眼困了,干脆就每片多下载几次,哎,也都过了。
看了以上各位老鸟帖,才知道不是因为自己是菜鸟会遇到。原来大大们都已遇到。
期待STC技术支持越来越强大,我们使用STC也更有底气。

网友F:
精神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