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T叔:高压绝缘电阻测量

楼主(2014-05-13):
T叔,有没有高压绝缘电阻检测方面的资料啊?
已经了解了一些被动的实现方案了,例如 利用平衡桥/非平衡桥.
主动方案听说过脉冲注入法,找不到资料,束手无策啊.

网友A(2014-06-24):
如果不嫌弃,可以参考一下我2011年发的一篇EI会议论文(里面的VH可以加载到DC500V的)。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highly efficient resistance measurement system for DSL splitter
http://ieeexplore.ieee.org/stamp ... mp;arnumber=6037674

网友B:
电气绝缘测试技术(全)

网友C:
楼主应该给老tyw送块匾,“有求必应”。

网友D:
推荐使用《 一种基于低频脉冲信号注入的绝缘检测方法.pdf 》这个。
不用管他的专利,至少九几年日本车上就是这样的电路,我们还在2012年申请专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嫌弃,可以参考一下我2011年发的一篇EI会议论文(里面的VH可以加载到DC500V的)。
Design and implemen ...

还是学校好,各种资料随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嫌弃,可以参考一下我2011年发的一篇EI会议论文(里面的VH可以加载到DC500V的)。
Design and implemen ...

大侠太过谦虚了,稍后我学习研究一下,再向您请教。
手上有一些德国bender的资料,还没参透,只能从各种方案中寻找灵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叔V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使用《 一种基于低频脉冲信号注入的绝缘检测方法.pdf 》这个。
不用管他的专利,至少九几年日本车上就 ...

好,先把小日本的方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给老tyw送块匾,“有求必应”。

:D

网友F:
路过,看到了。感谢各路大牛神。

网友G:
我好奇了好几年了。tyw老师是图书馆里干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