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共地传输信号

楼主(2014-05-13):
两块板子,一个是主机发送信号(信号可以是正弦波也可以是连续脉冲波),一个是从机接收信号。主机和从机相距很远,主机和从机之间只有一根信号线,没有地线,从机能否接收到正确的信号?怎样传输才能接到正确的信号?

网友A:
不用线,用无线的

有线,一根不行,差分传输还要两根呢

网友B:
肯定至少要两根的吧,没有GND,哪来参考电位,没有参考电位,怎么区分高低电平

网友C:
无线,光钎传输

网友D:
用无线或载波通讯。

网友E:
发送端加大功率,两端接地就行了,接真正的大地。以前农村的广播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无线或载波通讯。

请问有线载波通讯可以实现无地线单线传输信号吗?

网友F:
就当做天线接在一起的无线传输模式。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差这一根线吧,况且,主机和从机相距很远,这可比“以前农村的广播”远多了,两线不屏蔽的话误码率都会很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线载波通讯可以实现无地线单线传输信号吗?

前帖已经说了,可以。

网友G(2016-06-17):
你好  这个你解决了么   我们现在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必须要单端通信。有介君办法么。

网友H:
不共地,使用差分或平衡传输,也需要2根信号线。